软启动器的缺陷

楼主(2010-12-29):
        可控硅调压的软启动器确实有许多优点,我就不多说了。近年我在多台设备上选用了国产的软启动器,但经常发生故障现象,我负责的主设备是制钢瓶的设备,现场同时一般有一套中频加热炉,而中频加热炉也是由可控硅调节功率。中频炉工作时常常使软启动失控:变成硬启动或过流停机。经过仔细观察分析,中频炉工作时电网会产生高次谐波,会干扰软启动器的同步信号,造成软启动器失控。暂时想到以下办法,请各位朋友帮忙指导一下。

1.中频炉电源加整流变压器,阻隔谐波。缺点是变压器功率较大,造价高,用户不愿接受。

2.退而求其次,改用星三角启动。缺点是启动电流仍较大,比较落后。

3.在软启动器的同步信号回路改进。一般有低通滤波器,加大滤波能力,缺点是可能改变信号相位;在控制器内部软件改进,同步信号一般最终整理成50HZ均匀的方波,高次谐波可以通过数字滤波处理掉,问题是设备厂家不愿修改程序(我咨询过厂家)。

4.选用能抗干扰的软启动器。我还没找到哪家的低压软启动器能在恶劣的电源环境下可靠工作。

5.改变工作顺序。先启动软启动器,再开中频炉。缺点是不方便,重启软启动前必须先关中频炉。

网友A:
我感觉国产的软起确实质量没那么好,但是它的价格非常好。

网友B:
质量是中国制造之痛....................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试试看 !

网友D:
1:将软启动器的电源尽量同中频炉电源尽量远的汇线。

2:布线的时候不要进距离平行走线

3:干扰值是干扰控制部分,找找是否有控制电单独供电的软起

网友E:
在中频输入电路中做滤波。

网友F:
       其实最有效的是你的第一个方案,不仅软启动器受益,同一电网的所有用电设备都受益,以后再安装新设备也不用再考虑高次谐波的问题,想让马跑的快还不给马喂草,那哪能行那?如果附近还有别的供电线路,那把软启动器接在上边还行,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星—三角启动凑合着用吧,那么恶劣的环境别说国产的软起不行,进口的也不行啊..........

网友G(2011-02-13):
我觉得第一方案最有效,但成本太高。所以应该退而求其次,可以在中频炉的交流输入电源部分加装电抗器用以消除谐波,但是这个需要详细的现场测量和精心的计算才可以达到理想的要求。

网友H(2011-06-14):
现场加装谐波抑制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