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书中的“配用电动机容量”能不能 作为选择变频器容量的依据?

楼主(2010-12-30):
说明书中的“配用电动机容量”能不能 作为选择变频器容量的依据?

网友A:
应该可以,有变频器的说明书是这样做的,艾默生变频器的前身-----华为变频器就是只提供配用电动机容量而不说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有这样的说明。

网友C:
1、一般情况下可以,如电机驱动的是连续恒定负载(如风机),则没问题。

2、但对于连续变动负载、继续负载和短时负载来说,则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依据。这是因为,在这些负载中,决定电动机容量的主要因素是发热问题。只要温升不超过允许范围,短时间的过载(在过载能力范围内)对电动机来说是正常。例如,一台3.7kW的电动机,在实际工作中,其输出功率有时可达4.0kW或4.5kW。而变频调速器的过载能力则十分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变频器的容量应放大一档。

网友A:
不过变频器手册上一般也是假设电动机容量是以连续负载为前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一般情况下可以,如电机驱动的是连续恒定负载(如风机),则没问题。

2、但对于连续变动负载、继续负载和短时负载来说,则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依据。这是因为,在这些负载中,决定电动机容量的主要因素是发热问题。只要温升不超过允许范围,短时间的过载(在过载能力范围内)对电动机来说是正常。例如,一台3.7kW的电动机,在实际工作中,其输出功率有时可达4.0kW或4.5kW。而变频调速器的过载能力则十分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变频器的容量应放大一档。

网友E(2011-01-30):
变频器的容量选择应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因一般变频器上推荐配用电机是按四极电机考虑的,而相同容量的电机如果极数不同,其额定电流也会相差不少,所以如果是普通的风机水泵类负载配用四极电机就可以,如果是重负载建议变频器容量上调一档,如果是多极电机也应根据电机电流来选择。

网友F:

1、当然是选择变频器的依据,而且使你选择容量的唯一依据;

2、大多数人的经验是变频器的容量是说明书中的“配用电动机容量”高一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