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等 FX PLC怎样接入台达伺服OA/OA,OB/OB,OZ/OZ 脉冲

楼主(2010-12-30):
FX PLC怎样接入台达伺服OA/OA,OB/OB,OZ/OZ 脉冲

网友A:
你的伺服接受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你的型号是多少。可以告诉吗

网友C:
接入PLC的X0、X1、X△

网友A:
PLC的高速计数器,关键是其对应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主要是5V转24V的问题吧,使用FX1PG,另外也可以加转换模块,把编码器5V脉冲转换为24V脉冲

网友E:
就是对应模块上的A/B/Z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