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教该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0-12-30):
启动交流接触器的时候,出现哒~~哒~~哒的吸合动作,当断开保护器的电源后,就正常了~~~,特请教专家们该故障出现的原因与排除方法,谢谢!!!

网友A:
LZ启动交流接触器的时候,出现哒~~哒~~哒的吸合动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般是交流接触器线圈欠压所致,看了LZ的图片,交流接触器线圈是不是用的直流24V电源?

网友B:
1、查看磁铁接触面是否生锈或脏污;

2、线圈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3、保护器造成分压、分流;

楼主:
交流接触器是个220V的。

如果去掉保护器的电源,让保护器不起作用,就很正常的运行,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图~~~~~~~~~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交流接触器电源电压不正常造成

请检查电压的大小,确认是否是交流,注意N线是否窜到火线去了

网友D:
查看触点能接的额定电压

网友E:
按照以上几位分析的情况处理,结果如何?如果还是不行,要考虑PLC编程。你的PLC输出点控制微型继电器的那个,假设是Y1.1,在梯形图中Y1.1的线圈是由什么条件控制的?有时候如果前面的条件中串有定时器输出常开点,假设是T30常开点,那么最好不要直接用此T30常开点接通Y1.1,而是用一个中间寄存器过渡一下(假设是M200)即线在Y1.1条件满足时接通M200,再用M200的常开点接通Y1.1,这样就不会有Y1.1在接通后微型继电器和接触器咔咔响的情况了

网友F:
此贴转到低压电器比较合适

网友G:
“当断开保护器的电源后,就正常了”,说明保护器有输出:

1、或电机工作异常;

2、或保护器误动作;

网友H:
电机断相过载保护器的过载保护能力调的不合适,当电机启动后,本来电机并不过载,但过载保护误保护。这样过载保护器的常闭断开(它有是PLC的数字输入端),于是PLC的数字输出端使得微型继电器线圈断电,导致启动接触器放开。当启动接触器放开时,其常开触头又使得电机断相过载保护器的380V电源断电,其常闭触头闭合,反过来有使启动接触器启动吸合。这样这个过程反复进行,出现楼主所说的“出现哒~~哒~~哒的吸合动作,当断开保护器的电源后......”

网友H:
补充因为楼主表述的“当断开保护器的电源后,就正常了~~~”那么我就判断电机不缺相,也不过载,而是误报过载。另外分析PLC的输入和输出的逻辑关系没有自保作用,这样才出现楼主说说的现象。

解决办法使PLC具有自保作用,调整过载保护电位器。

网友I:
我也感觉是启动电流造成的保护器动作

声音一直有,还是只启动时有。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建议在plc加个启动延时跳过启动电流

网友J:
1、保护器的整定电流或其它参数有问题,导致保护动作。

2、接触器被断开,保护器的电源没有了,因此又重新循环。

3、保护器应该直接接电源,不能在中间串联什么触点!!!

网友K:
就如老菜鸟第三项说的接线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J:

……3、保护器应该直接接电源,不能在中间串联什么触点!!!

1、保护器串联接触器的常开出点,确保电机运行时保护器工作;

2、保护器串联接触器的常开出点,确保电机停止运行时保护器不工作;

3、故障与此触点无关!

网友H:
要想准确判断故障点,好像PLC的数字输入还缺一点输入,也就是启动按钮从哪输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要想准确判断故障点,好像PLC的数字输入还缺一点输入,也就是启动按钮从哪输入?

1、PLC的电路这里楼主只给出的是,保护器保护指令输入点;

2、其他PLC的电路与此无关,例如启动按钮指令的输入点没必要给出而已;

网友G:
3、此故障只能是两种情况:

1)电机工作确系不正常,保护器正常保护;

2)保护器误动作,工作异常,一般是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3、此故障只能是两种情况:

1)电机工作确系不正常,保护器正常保护;

2)保护器误动作,工作异常,一般是检测电路故障!

“电机工作确系不正常,保护器正常保护,”那么楼主说的“启动交流接触器的时候,出现哒~~哒~~哒的吸合动作,当断开保护器的电源后,就正常了~~~”现象就解释不通了,保护器正常保护,还让启动接触器出现哒~~哒~~哒的吸合动作,保护器就是这样保护电机吗?楼主断开保护器的电源电机倒是正常了。这样看来3、1)情况不存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要想准确判断故障点,好像PLC的数字输入还缺一点输入,也就是启动按钮从哪输入?

1、PLC的电路这里楼主只给出的是,保护器保护指令输入点;

2、其他PLC的电路与此无关,例如启动按钮指令的输入点没必要给出而已;

是的其它PLC的电路与此无关,启动按钮指令的输入点没必要给出而已。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楼主在4楼表述“这个是完整的图~~~~~~~~~ ”按楼主说的理解就不会另有启动按钮,按楼主说的判断就没有自保功能,如果有自保功能,保护器给PLC的常闭一旦断开一下,启动接触器就不应该再出现哒~~哒~~哒的吸合动作。所以要提出启动按钮问题。

网友H:
如果没另有启动按钮的话,就像楼主提供的完整的图,如果保护器的常闭触点动作,肯定会出现“哒~~哒~~哒的吸合动作”

网友L:
是不是你保护器的电流调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楼主在4楼表述“这个是完整的图~~~~~~~~~ ”……
这个图谁看也不会是完整图!

网友H:
说说我的看法吧。

1.看完文字后,(未看图)已经有了一个想法。相序继电器的输出触点接错了常开常闭关系。所以一通电接触器有电。接触器通电后相许工作了把触点逻辑改变了。接触器反而因此而断电了。

2.看完图后,晕……

3.晕过后写了上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相序继电器的输出触点接错了常开常闭关系。所以一通电接触器有电。接触器通电后相许工作了把触点逻辑改变了。接触器反而因此而断电了。……

1、如果保护器的输出触点状态,与保护器通电工作与否有关,应该是芳季说的情况;

2、如果保护器的输出触点状态,只与保护器故障保护输出有关,就不是上述结论了;

3、可以检测保护器的输出触点状态,在保护器通电工作时是否改变?如果改变,可以把保护器的输出触点改为常开触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相序继电器的输出触点接错了常开常闭关系。所以一通电接触器有电。接触器通电后相许工作了把触点逻辑改变了。接触器反而因此而断电了。……

1、如果保护器的输出触点状态,与保护器通电工作与否有关,应该是芳季说的情况;

2、如果保护器的输出触点状态,只与保护器故障保护输出有关,就不是上述结论了;

3、可以检测保护器的输出触点状态,在保护器通电工作时是否改变?如果改变,可以把保护器的输出触点改为常开触点。

顶上去。

网友M:
看完图只能说LZ你的图画的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