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10期——三相380V的变频器可以输入接两火吗?或者1火1零?

楼主(2010-12-30):
三相380V的变频器输入端: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1、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纸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
2、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用过富士的接两相不一会就会报警提示缺相,

但用安川的输入220V,输出接单相电机能运行,但转向不定

网友B:
无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可以满足问题1;

在满足问题1的前提下将变频器降额使用可以满足问题2;

在满足问题1的同时,无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或者直流母线电压值低于300V的时候可以满足问题3;

在满足问题3的前提下,无输出电压检测,况且负载允许低电压运行则可以满足问题4、

还请高手拍砖

网友C:
1、可以先通过参数设置,把输入缺相保护解除,进行其他参数设置

2、假设输入2相能正常运行,但由于输入整流桥三相电流要2相去承担,会造成2相整流桥负荷过大,有可能会报过热甚至损坏整流桥,尽量不要做这样破坏性的事情

3、220V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可以输入一火一零设置参数和运行

网友D:
我没这样用过,我比较胆小,不和规定的事不冒险,呵呵。

1月7日,今天特意在车间测试了一下楼主的问题,现把结果报告大家:

我共测试了两个品牌的变频器,西门子MM440和森蓝SB70。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其他品牌的这段时间没有客户要,没有变频器。所以我不能说结论。不过这两个品牌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只做大家参考。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可以,参数调试没问题。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可以,设置完参数带动了一个电机,都运行了10分钟。至于最终能运行多长时间我没有结论。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可以,参数设置没问题。但两台变频器均是在报警的情况下设置的参数。森蓝报故障代码为:AL.DCL (直流母线欠压);西门子报故障代码为A0503(欠压限幅)。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可以,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E:
安川伺服试过,要求三相220输入,接入两火一零能用没问题,变频器没用过,期待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无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可以满足问题1;
在满足问题1的前提下将变频器降额使用可以满足问题2;
在满足问题1的同时,无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或者直流母线电压值低于300V的时候可以满足问题3;
在满足问题3的前提下,无输出电压检测,况且负载允许低电压运行则可以满足问题4、
还请高手拍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team 回答的很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变频器工作原理是先把交流电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电——然后再经过三极管调整输出电压、频率、电流,这样就可以达到两相、单相输入,三相输出了(输出电压会降低很多)。我建议不要这样做,原因及危害我认为有三点:1、因为变频器三相输入改成两相或者单项输入后,母线电压和电流纹波增大,不仅影响电容寿命,而且会导致变频器工作性能变差,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变频器的寿命。2、变频器还需降额使用,建议最大不超过额定值的70%。3、三相异步电动机输入端电压降低时,定子绕组所产生的旋转磁场减弱。由于电磁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电动机启动转矩不够,造成电动机启动困难。当电动机轻负载运行时,端电压较低对电动机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当负载较重特别是满载运行时,端电压过低将引起负载电流分量增大的数值大于激磁电流分量减少的数值。因此,定子电流增加,功率损耗加大,定子绕组过热,时间过长甚至会烧毁电动机。

网友G:
1、三相AC380V输入的变频器,接2根AC380V相线或单相AC220V的电源,都不会烧毁变频器。
2、对于没有输入缺相保护的三相AC380V输入变频器,接2根AC380V相线完全可以调试参数。如果所带负载比较小,也可以运行。
3、对于没有输入缺相保护的三相AC380V输入变频器,接单相AC220V不能运行,也不一定可以调试参数。
我在办公室测试过富士FRENIC-G9系列变频器,可以调试参数,而且可以不带负载使变频器运行并调节频率。
我也在办公室测试过三菱D740系列变频器,接上电源大约几秒钟就出现缺相,根本无法调试参数。
4、对于有输入缺相保护的三相AC380V输入变频器,需要先接上正常的电源后把参数设置为禁止缺相保护。其它的与前面的相同。

回答擂台总结一下: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不一定。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不一定。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不一定。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不行。

网友H:
是这样啊

网友I:
这个擂难判啊。

有多少人用过很多种变频器?这里面的人有多少人会特意拿这些变频器做单相实验?少之又少。

我就尽人事说几句。这个真实的例子。

我只用OMRON的变频器3G3JVA4000和3G3MVA4000。两种变频器都可以用单相380运行,并可以拖动负载较小的额定电机。工作一切正常。一旦负载增加,那么一边加载一边看着母线电压会下降得很快。毕竟单相全桥和三相全桥的整流拖动能力有区别。加上滤波电容也很小单相下基本没有能力工作。但是如果接单相220的话就报电压低了。连参数都不能调。

至于一些没有用过,而是估计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网友I:
不如说说用变频器其中两相输出220V驱动单相电容分相电机。把电容拆掉。直接接变频器看转不转?

网友J:
三相380V的变频器输入端: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可以。对于没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接2根火线完全可以调试参数。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有的可以。但只能带比较小的负载。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大多数不可以。电源电压不够,主板无法工作。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可以。电源电压不够,主板无法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不行。

引用 网友J: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可以。电源电压不够,主板无法工作。


这个不是绝对的,实践证明有的变频器就可以,比如台达VFD-M2.2KW三相380VAC输入变频器,把单相220VAC 的L、N接到变频器输入端L1、L2上,可以测得输出是三相220VAC左右,驱动一台0.37KW电机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K:
跟各位学习了。。。。。。。。。。。。。。。

网友L:
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应该是:没有三相380VAC电源的办公室是否能够维修这种380V系列的变频器?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没有缺相保护,或者通过软件,硬件能够屏蔽掉缺相保护就可以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可以,不带电机运行或者你的电机的容量小于电源的容量很多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不可以,整流电压达不到最低保护值,一般的欠电压保护是400VDC (这个应该是硬性指标,屏蔽掉也不能运行)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同3,(欠电压保护应该是硬性指标,屏蔽掉也不能运行)

解决3,4不能修变频器的方法就是搞一个升压变压器,把单相220VAC升到380VAC两相,小公司都是这么解决的吧

(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牵扯到当前的房价问题:在一些城市,很多的小公司的办公地点都在民居住宅,这也是推高房价的原因之一)----话外

网友M:
又长见识了啊,好文章多发

网友N:
我没这样用过,期待答案。

网友O:
学习了.真是有交流才有收获.

网友P:
好文章,又多一点见识了,期待答案。

网友Q:
不同厂家的变频器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的变频器实验结果也是不一样。所以一下情况都是不一定的。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不一定。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不一定。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不一定。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不一定。

网友R:
很高兴,又长见识了。人多力量大

网友B:
楼上见缝插针坐起了广告,注定是要悲剧滴

网友S:
以上应该都不行的,接入二火会有缺相保护,一零一火更不行

网友T:
变频器输入时什么形式的?有交流220v输入3相输出的变频器啊!如果是3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当直接一火线一零线或接两火线则会缺相输入报警或者输入电压低报警

网友U:
变频器所输入的几相火线能否运行不仅跟变频器的种类型号有关,还应考虑变频器所带负载的特性,若是三相异步电机,我看若一相丢失,电机是不会启动的,若在运作过程中电机缺相倒还能运行,不过时间长了会烧坏电机。

网友V:
三相380V的变频器输入端: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有的可以。对于没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接2根火线完全可以调试参数。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有的可以。但只能带比较小的负载。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不可以。电源电压不够,主板无法工作。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可以。电源电压不够,主板无法工作。

网友W:
将220v接在开关电源上给显示屏供电更改参数就行

楼主:
不好意思,问一下,谁改了我的帖啊?我发的原帖内容不包括黑体字及以下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问一下,谁改了我的帖啊?我发的原帖内容不包括黑体字及以下部分。

是我没经楼主允许就改的,抱歉啊

兄弟的这个题目很有代表性,作为擂台题还是不错的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U:
变频器所输入的几相火线能否运行不仅跟变频器的种类型号有关,还应考虑变频器所带负载的特性,若是三相异步电机,我看若一相丢失,电机是不会启动的,若在运作过程中电机缺相倒还能运行,不过时间长了会烧坏电机。

交——直——交变频器,在输入三相交流电经整流成直流(此时为一路直流电,不知对否?望大家不吝指教),变频器在直流---交流逆变时将直流逆变成三相交流电了,在两相和单相输入时,整流后电压降低导致逆变成的三相交流电电压有效值降低,可能会驱动不了负载,不明白怎么会缺项了呢?探讨下!

楼主:
Hoteam兄弟,不好意思,没事!我对论坛中许多情况不太了解,也只是问一下,没有其它意思。

大家接着讨论......

网友X:
变频器是先把交流变成直流,三相整流后变成直流,两相也可以变成直流,只是脉动大一些,驱动能力小一些。实践证明:变频器缺相还能工作,只是输出的功率变小,输入电流增大。一般能够正常运转,在输出端测三相一般都正常。但是容易烧模块。一般的变频器都会有输入、输出缺相保护。所以上述问题: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答:一般的都可以。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答: 不带断相保护的可以,电机易烧。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答:可以。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答:一般启动不起来。

网友Y:
无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可以满足问题1;

在满足问题1的前提下将变频器降额使用可以满足问题2;

在满足问题1的同时,无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或者直流母线电压值低于300V的时候可以满足问题3;

在满足问题3的前提下,无输出电压检测,况且负载允许低电压运行则可以满足问题4、
从实际讲是不确定的,但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Z:
没那样整个,只整个把控制电源输进去,再做参数设置

网友AA:
1    接两相火线或接1火1零:  可以调试参数(但不运行)。
2    接两相火线: 无缺相保护功能的变频器可以运行;
      接1火1零: 不能运行。

网友AB: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  可以。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西门子,森蓝,普传等大部分变频器接两相火线控制小功率负载可以运行; 有缺相保护功能的如: ABB的上电报缺相故障,不能启动。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可以。上电报故障代码:直流母线欠电压,但不影响参数设置。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可以。上电报故障代码:直流母线欠电压,不能运行。

网友AC:
小变频一般都可以只要将二相间电压升到380V,超过2。2KW的一般都有缺相保护,

网友AD:
三相380V的变频器输入端: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不带断相保护的可以,一般的都可以。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不带断相保护的可以,小功率的,有功率余量的可以,没功率余量的最好少用,很容易烧电容。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主板能启动的话可以。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一般都不行

网友AE:
型号:台达变频器 VFD075B43B,

1、变频器接两根火线(AC380V),完全可以调试参数。且AC380V电源可以经由220/380变压器获得同样有效;
2、变频器接两根火线(AC380V),完全可以运行(需要降容使用,我的使用条件为7.5Kw变频器正常驱动3Kw电机)。且AC380V电源可以经由220/380变压器获得同样有效;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调试参数完全可以,但显示低压告警。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能运行,即使不带电机均不能启动,一直低压告警;

网友B:
能让大伙讨论的题目才是好题目

网友AF:
不同厂家的变频器输入会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AG: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乐邦3.7kw变频器缺C相,B和C相间接有控制变压器的原边,AC相间实测有70多V电压,如此在重载长期运行下一切正常!

网友H:
调试的话可以,带电机的话不行的。缺项。

网友Q:
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参加,说出你的看法。

网友G: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yipin 张立旺

二等奖(10MP)5名:

陈石头 hh_clei

Hoteam haoge_188

北京蔡工 clan6839

伍琪生 乖乖小笨熊

芳季 hdihht

 三等奖(30积分)6名:

gzwgzw gzwgzw

朋友00    mzh0

jingtao    惊涛骇浪

勇者    zyw3166

大头宝宝-1    大头宝宝-1

zxzsjz zxzsjz

    说明:该擂台有些难判,因此采用了原创最多、理论联系实际最多得奖的原则(鼓励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并且采用了轮流坐庄的原则@_@,因此论述得比较精彩的大侠海涵。

网友AH(2011-06-08):
对:陈石头 关于引用老菜鸟 的回复内容: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不行。

引用 网友J: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可以。电源电压不够,主板无法工作。


这个不是绝对的,实践证明有的变频器就可以,比如台达VFD-M2.2KW三相380VAC输入变频器,把单相220VAC 的L、N接到变频器输入端L1、L2上,可以测得输出是三相220VAC左右,驱动一台0.37KW电机一点问题没有。
内容的回复:

网友AI:
高手云集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AJ:
可以的!我修变频时就是把一个单相220V变380V的隔离变压器当模拟两相或三相380V电源用以维修测试,安全又便利。当然一定不会变出真两相电或三相电!只不过是给变频器提供一个工作电压,因为400V级的机子只供200V级电压其电源部分一般无法正常起震,只好用这法子骗骗它让它动起来。但有局限性。一般小功率或没设置缺相保护的大都行。遇有设置缺相保护的就采取R+S --T   ,   R --S+T .  L1+L3--L2  之类的接法试,有的变频就被骗了,不报警了,有的就死活不上当,那就只好乖乖地喂它真三相了。只要试验运行的电机功率不超变频器额定输出功率的30%一般来说大多是安全的。

网友AJ:
对   《1》只进俩相,只要没缺相报警,一般可进参数页调整。《2 》进两相运行,不可以!不降额使用会烧整流桥。  《3》接一火一零 ,即供单相电 。除充电灯会点亮外绝大多数机子无任何显示,400伏级机供220V其电源部分大多没开始工作     《4》供单相电若能正常显示及有运行的可能,所能带的负载也是极其有限,可能是额定的几分或几十分之一  ,也可能一运行就报警(欠压)。

网友AK(2011-12-04):
引用 网友D:

我没这样用过,我比较胆小,不和规定的事不冒险,呵呵。

1月7日,今天特意在车间测试了一下楼主的问题,现把结果报告大家:

我共测试了两个品牌的变频器,西门子MM440和森蓝SB70。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其他品牌的这段时间没有客户要,没有变频器。所以我不能说结论。不过这两个品牌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只做大家参考。

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可以,参数调试没问题。

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可以,设置完参数带动了一个电机,都运行了10分钟。至于最终能运行多长时间我没有结论。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   可以,参数设置没问题。但两台变频器均是在报警的情况下设置的参数。森蓝报故障代码为:AL.DCL (直流母线欠压);西门子报故障代码为A0503(欠压限幅)。

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不可以,这个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