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提高龙门同步精度

楼主(2010-12-30):
目前有一个两轴同步控制的应用,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在加减速和匀速运动的过程中两轴的同步偏差不能太大,另外一个要求是两轴的定位精度要足够高,因此要用位置控制模式。现请教论坛各位高手,如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保证两轴的动态同步精度,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用的是直线电机还是交流伺服+丝杠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用的是直线电机还是交流伺服+丝杠螺母?

交流伺服+丝杠螺母

网友A:
"一个是要求在加减速和匀速运动的过程中两轴的同步偏差不能太大"-------------具体偏差要求多大?

"另外一个要求是两轴的定位精度要足够高"----------------用分辨率高一些的光栅尺呗

如果要求太高的话建议用直线电机,因为如果你要求很高的话,用交流伺服+精密丝杆螺母+导轨+光栅尺这样下来价格不会比直线电机低,而且丝杠还需要维护.

从技术角度讲,龙门的偏差控制,高速,高加速,高精度对直线电机来说都可实现,丝杆就力不从心了!

楼主:
除了用直线电机,还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A:
那得具体看你的要求了,你提的问题太笼统模糊.具体偏差多大,定位精度多高,速度多快,光栅尺分辨率多高,加速度多高等等?

网友B:
機械問題還是靠機械去解決 如兩軸平行度 或改變設計

楼主:
机械的精度是个问题,但是目前首先要保证伺服本身的控制精度啊

网友B:
如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保证两轴的动态同步精度,  換個控制模式

但是目前首先要保证伺服本身的控制精度啊 只要不超出其負載 伺服精度在一個脈衝震盪

楼主:
对:笨鳥慢飛 关于

如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保证两轴的动态同步精度,  換個控制模式

但是目前首先要保证伺服本身的控制精度啊 只要不超出其負載 伺服精度在一個脈衝震盪

内容的回复:

如果使用速度模式或者力矩模式,还能保证定位精度吗?

网友C:
可以在位置模式下进行同步,

两个轴发相同的指令,增加动态同步误差补偿修正即可。。

网友B:
可以在位置模式下进行同步,

两个轴发相同的指令,增加动态同步误差补偿修正即可。。
  你好神?!

网友B:
如果使用速度模式或者力矩模式,还能保证定位精度吗?

先排除機械因素 速度模式是較好的選擇 扭力的定位精度問題較大

网友D:
你选一个好伺服吧

两轴智能伺服 一个驱动器同时带两个电机 而且内置了运动控制器和PLC,同步运算都在驱动里进行

技术我不如他们,我就是来推销的。

010-68467389 你可以电话找我们技术沟通 唐

网友E:
楼上的复杂些了吧,在他原有的基础上+编码器+同步控制器就可以做到啊。

楼主:
对:stone87439312 关于

可以在位置模式下进行同步,

两个轴发相同的指令,增加动态同步误差补偿修正即可。。

内容的回复:

使用这种方式会不会导致两轴最终的位置不准呢?毕竟两台伺服的时钟基准不可能完全相同

楼主:
对:lyw292 关于

楼上的复杂些了吧,在他原有的基础上+编码器+同步控制器就可以做到啊。

内容的回复:

如果不用同步控制器,由其中一台伺服充当控制器可不可行呢?

网友F:
那就要看你是什么价位的了。

高档一点就用NC+SV

低端一点就用PLC+SV

两轴最终的位置准不准就要看你的光栅尺了。

网友A:
"两轴最终的位置准不准就要看你的光栅尺了。 "----------你的意思是光栅尺分辨率高位置就准还是?

"使用这种方式会不会导致两轴最终的位置不准呢?毕竟两台伺服的时钟基准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应该只是同步的一种方式,有的驱动器做同步确实是用时基同步.

"两个轴发相同的指令,增加动态同步误差补偿修正"---------这里面貌似有很多说法,其实真正做起来"即可"很难!

网友E:
对:koziki 关于回复内容:
对:lyw292 关于

楼上的复杂些了吧,在他原有的基础上+编码器+同步控制器就可以做到啊。

内容的回复:

如果不用同步控制器,由其中一台伺服充当控制器可不可行呢?
内容的回复:

可不可行,那要看你的伺服是否充许,伺服是否有带同步控制功能?你要求同步的精度在多少误差内能接受?

网友B:
先把機械結構搞清楚 機械問題還要看伺服允許否?!

伺服是否有带同步控制功能?!  誰有? 怎麼做?

又是一個神出現

网友E:
对:笨鳥慢飛 关于

先把機械結構搞清楚 機械問題還要看伺服允許否?!

伺服是否有带同步控制功能?!  誰有? 怎麼做?

又是一個神出現

内容的回复:
抱歉我不是神,也没你有经验。说的不对就当我没说,您也可以指教一下。但是我之前听别人说了有的伺服本身就集成了同步功能。比如:伦茨

网友B:
龍門的雙立柱 因跨距大改變雙動柱移動 所以雙動柱須同步 所以其關鍵在雙柱移動平行度的精度 樓主為何避開這點 而在電器上做文章 技術能力? 還有要花很多錢!  若觀念不變 此題是無解

伺服本身就集成了同步功能。比如:伦茨 這樣的伺服通稱"smart driver"智能型驅動器 (控制模組+驅動器) 同步功能是指電子齒輪 或電子凸輪 也只能控制一個伺服 另一軸的編碼器回饋到此區動 形成主隨跟從的功能

樓主已選定位置控制 那加編碼器 光學尺 那又回饋到哪裡?! 這樣的回饋能告知伺服的負載 能告知其平行度的誤差嗎

楼主: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国内的一家伺服,其内部有同步控制的功能,其中一台驱动器的编码器数据反馈至另一台驱动器,但是没有全闭环

网友A:
楼上说的不正是笨鸟前辈说得主从跟随嘛,其实我还听说过一种同步,但具体我没试过,某驱动器可以这样实现:一轴的编码器信号可以从辅助编码器通道输出给另一轴的驱动器,相当于两轴用一个反馈,不知道这种同步效果如何?

网友E:
对:笨鳥慢飛 关于

龍門的雙立柱 因跨距大改變雙動柱移動 所以雙動柱須同步 所以其關鍵在雙柱移動平行度的精度 樓主為何避開這點 而在電器上做文章 技術能力? 還有要花很多錢!  若觀念不變 此題是無解

伺服本身就集成了同步功能。比如:伦茨 這樣的伺服通稱"smart driver"智能型驅動器 (控制模組+驅動器) 同步功能是指電子齒輪 或電子凸輪 也只能控制一個伺服 另一軸的編碼器回饋到此區動 形成主隨跟從的功能

樓主已選定位置控制 那加編碼器 光學尺 那又回饋到哪裡?! 這樣的回饋能告知伺服的負載 能告知其平行度的誤差嗎

内容的回复:

谢谢笨鸟前辈指教,楼主好像都没有回答笨鸟前
辈的问题哟

网友B:
你只是要電動的Power  feed的功能 那可參考THK 線性滑軌的設計 不是精密型 最便宜

相当于两轴用一个反馈,不知道这种同步效果如何?  我就不會這樣問 會問為何這樣用 用在哪裡  多數會想省個驅動器或變頻器 這成本較高 省個編碼器不痛不癢 這意義何在

网友A:
高见!

据说这样两个驱动器的DSP可以实现时基同步,远基础于伺服同步!

网友B:
這是二合一 或三合一的驅動器 共用一個DSP 編碼器不能省  定位只是其功能之一 另外電機的換相也需靠他 你可能聽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上说的不正是笨鸟前辈说得主从跟随嘛,其实我还听说过一种同步,但具体我没试过,某驱动器可以这样实现:一轴的编码器信号可以从辅助编码器通道输出给另一轴的驱动器,相当于两轴用一个反馈,不知道这种同步效果如何?

使用这种方式从轴相对于主轴来说就会有一个滞后,而且也没办法实现时基同步呀

网友A:
"使用这种方式从轴相对于主轴来说就会有一个滞后"-------那主从跟随呢?我曾拿此驱动器编码器输入电路请教过别人,编码器信号进驱动器分为两路了,一路用作反馈信号,一路直接转出.

这个品牌的驱动器不是笨鸟前辈说的二合一或者三合一驱动器,就是两个独立的驱动器之间实现的,只是没曾实际用过,只是听说所以有盲点,我去请教请教!

网友A:
"這是二合一 或三合一的驅動器 共用一個DSP 編碼器不能省,另外電機的換相也需靠他 "----------我手里有大概这样的控制器,龙门的两轴必须"共用一個DSP 編碼器不能省",但是那个驱动器应该的确有这个功能,好像叫PWM SYNC模式

网友B:
這是應該簡單的電子齒輪的功能 非電子凸輪 況且電子凸輪也非智能型驅動器所能完成 很多廠家將電子齒輪忽攸成同步功能 或亂編個名稱

多年前我碰到一個題目 我曾寫在工控網 至今應該是沒人答覆出來 我也在參展會場問過許多號稱有同步功能 考倒一行專家

偏心圓上(上蓋跟下蓋)激光焊接 雷射不能動 所以需用分度  激光與圓的法線需垂直 有畫線的就是題目 其他是我補充 此題目我整整想了三天才寫出其系統規格

网友A:
       翻遍说明书与这个功能沾边就是前辈说.masterencoder (Gearing/Camming),但是这个功能我也用过几次,从轴都是有自己独立的编码器的,而这里"从轴"用了"主轴"的编码器,也就是"主从轴"反馈和换相共用一编码器!有点特别吧?

"偏心圓上(上蓋跟下蓋)激光焊接 雷射不能動"--------这种激光器不动,动负载,XY平台做圆弧插补可否?成本高?

"激光與圓的法線需垂直"------就是激光在圆的切线上喽?对"分度"不了解,呵呵......

网友B:
翻遍说明书与这个功能沾边就是前辈说.masterencoder (Gearing/Camming),但是这个功能我也用过几次,从轴都是有自己独立的编码器的,而这里"从轴"用了"主轴"的编码器,也就是"主从轴"反馈和换相共用一编码器!有点特别吧?
沒有甚麼特別 如我說的 主隨跟從的功能 他的驅動器可能都有兩個編碼器的接口 或是用步進電機開環系統 最有可能還是你搞錯了( Gearing/Camming) 這兩功能 其性能差距是很大 若是前者 那我上面題目是無解 樓主的題目也是無解 後面功能有解但答案也不是很好 機構的問題 還是需機構去解決

偏心圓上(上蓋跟下蓋) 激光焊接加工的線速度需恆速 激光的焦距需固定 激光要平放(可以動) 所以需用分度 激光與圓的法線和接處需垂直  這樣難度才真正出來

网友A:
(Gearing/Camming)是两种功能,我再问人家PWM SYNC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调试过动柱龙门的结构,确实如您所说"機構的問題 還是需機構去解決 ",不过还有待提高,呵呵......

我也曾接触过激光焊接,对线速度的要求是很高,速度波动要控制在百分之多少以内.貌似激光器固定在一个高度激光的焦距就固定了吧,当然了梁的刚性要满足要求.见过一次激光加工倒不是焊接,激光器平放的,但是是平放在龙门横梁上的,加工件在下面平台上,焊接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B:
怎麼放 這是屬於加工工藝 那是機械設計要去傷腦筋 他要加工位置是偏心圓的惻邊 才決定平放

若你有碰到汽車的曲軸研磨 跟這題目的答案是相同 這可讓某數控專家 傷透腦筋 算了好幾天運算法則 最後答案 找笨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