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 PLC 接收到的模拟量压力值总是飘动,如何在程序里做滤波呢

楼主(2010-12-30):
同题,我用PLC 接压力表,接收到的数据总是在变化,我想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做一下均值滤波之类的,处理一下,让数值线性好点,求教了!!!

网友A:
1,模块配置里边。

2,程序里面采集值平均处理。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1,模块配置里边。

2,程序里面采集值平均处理。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是24点的,估计模块配置里面可以吗?twido的PLC我感觉要做均值处理的话很麻烦啊,不知道堆栈指令怎么用,要是能整体把堆栈里的数取出来就好了。

网友A:
我的是24点的,估计模块配置里面可以吗?

所说的模块配置是指对AI模块通道的配置。24点的AI模块么?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我的是24点的,估计模块配置里面可以吗?

所说的模块配置是指对AI模块通道的配置。24点的AI模块么?

内容的回复:对的,我的也是24点的。

网友B:
TWIDO在程序里面滤波的例子

网友C(2018-03-07):
想用twido编写远传压力控制程序,上限8公斤,下线4公斤,求一个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