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延长线的做法

楼主(2010-12-30):
本人在使用正弦变频SINE303-75G,面板要延长,但不知道,怎么制做,,求解?不同品牌是不是不同?

网友A:
自己做个变频器面板连接的电缆

网友B:
厂家一般会提供的。

网友C:
你买一些扁线回来,在网上找一些二排10或12针的插头回来,按顺序就可以了.

楼主:
对:ina 关于
你买一些扁线回来,在网上找一些二排10或12针的插头回来,按顺序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那接线两头是一一对应,,不用作跳接吗??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为并行传输数据.

网友D:
现在有好多品牌都有网线插头那种

网友A:
原来的变频器内部有根电缆是么?吧那个电缆拆开看,两端的线是按照什么顺序对接的?找原样接即可。原来的电缆也不一定就是先头插pin号码一一对应的,其实就连简单的RS232串口都可能2、3互换链接的,看原来的样子比照这处理即可

网友E(2012-11-16):
延长线多的是,要几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