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V160A线路及调试快速检测方法

楼主(2010-12-31):
一、 多泵控制回路检查
当我们组装柜体结束,初步检查完成后,应先检查控制回路是否正常:
1、 给控制回路送上电源(变频器不能通电),准备一条短接电线(注意此线应是两头裸露,中间绝缘,否则会触电)
2、 使用短接电线分别短接供水基板(供水卡)上的RT1A与RT1B、 RT2A与RT2B、RT3A与RT3B、RT4A与RT4B、 RT5A与RT5B、RT6A与RT6B、RT7A与RT7B、RT8A与RT8B,对应所接的接触器正确时会吸合(接了几组接触器,就短接测试几组)
通过此方法测试后,控制回路主要部分已无问题

二、 调试基本参数及压力表接线检查
1、 通电设置参数,并将P7.07设置为0033,设置完后退出参数设置,不要运行
2、 记下P3.02和P3.05设置的值
3、 按2次SHIFT移位键,变频器显示的数值应该与P3.05一致或按SHIFT移位键找到与P3.05一致的显示值,如果能找到,说明PID参数设置正确
4、 找到与P3.05一致的显示值后,再按一次SHIFT移位键,如果已接好压力表线,显示的就是压力表反馈值,此值应该非常小,但不是0,如果为0,可能是压力表反馈线没有连接到正确的变频器输入口,默认的是AI1或压力表与信号线有问题;如果显示的值很大或与P3.02一至,说明压力表线没有连接正确 ,
5、 如果还没有接压力表,此时显示的应该是0,用短接线短接变频器上的+10V与AI1(压力表反馈线如果要接在AI2上,反馈源请选择为AI2,此时短接+10V与AI2),显示的值应该与P3.02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