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摩托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1-01-01):
如何自制摩托车充电器?我有个电源可以输出12V直流,电流是4.2A,不知道,可以用来充电瓶吗?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我想自己制作个充电器,不知道摩托车充电器的一些基本参数是什么呢?请指教。

楼主:
大家看这个可以吗?

网友A:
12V的电瓶要用14V充电,你那个充不满电瓶的。

网友B:
把电压调节到最高吧,可能有12.5V左右,马马虎虎冲吧,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C:
基本能用,只是充不足而已

网友D:
电压、电流要可调!

楼主:
我看了,调到最高是14.7V,输出是4.2A,这样直接连上电瓶充电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调到最高是14.7V,输出是4.2A,这样直接连上电瓶充电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不可靠。对电池和电源都不是好事。

铅酸蓄电池限制的最高电压是13.75V左右,最大充电电流不能超过0.15C。

首先;充电电压设置过高,当电池电压过低的时候,过大的充电电流可能会使电池受不可修复的损伤,如果设置电压过低,又不能充满电池。

其次开关电源没有均充和浮充的功能。

网友E:
如果实在没什么办法,可以用开关电源来救救急,但绝对不可以长期使用。另外使用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时,一定加上保险或者直流开关做保护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E:
楼主是用的效果如何?过来通报下?

楼主:
大家这样说,我没敢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