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与200CN的区别

楼主(2011-01-01):
西门子PLC,S7-200与S7-200CN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有些解除密码的只能解200cn的而不能解200的呢?

网友A:
带CN的为国产的型号,据说编程软件都还不一样。

西门子的东西真够..................................

网友B:
1、不带CN,表示是非中国产的,可能是德国原装,也可能是西门子美国工厂或其他工厂生产的。在PLC上面写有产地。

2、CN表示China,中国工厂生产。推出CN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占有市场,尽量抢占日系PLC微型机的市场,因为CN比非CN的性价比要高得多,而且性能方面并不低。

3、据说,CN的内部元件也有些偷工减料,但我本人没发现。我拆开美国工厂生产的S7-200,发现继电器仍然采用的是欧姆龙的。

4、CN属于最新的系列,所以编程软件需要STEP 7-MicroWIN V4.0 SP3及以上版本并且需要设置为中文界面。

5、CN的加-密功能作了改进。原装S7-200很容易在线解-密,而CN目前只能做拆机解-密。

6、你说的应该反了,很多软件只能解原装的,不能解CN的。

网友B:
4、为了不让CN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市场,因此CN只能在中国销售——CN没有取得相关国际认证。但这点可能是基于商务角度考虑的,其实CN还是个很好的东西,没发现CN比非CN差到哪里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为了不让CN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市场,因此CN只能在中国销售——CN没有取得相关国际认证。但这点可能是基于商务角度考虑的,其实CN还是个很好的东西,没发现CN比非CN差到哪里去。

西门子最弱智的做法

楼主:
回复2楼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大师傅,让偶了解这么多.....

网友D:
只要是2.0及以下的版本,就都可以解的。

网友E:
CN是西门子(南京)数控生产的!编程软件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

网友F(2017-10-24):
基本没差别 一样的用法,只是价格和出口问题不一样。目前S7200据说要停产退市。很多国内老用户很烦恼。机器坏一个小模块都不好去购买。。。幸亏有部分模块主机可以替代兼容,如下。。。。。

网友G:
攒积分,下载大神的分享

网友H:
原来是【【【【】】】】】】】】这样

网友I(2017-11-27):
我正在学习s7-200,用的德国产226CPU,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

网友J(2018-03-26):
引用 网友G:
攒积分,下载大神的分享

网友K:
 STEP 7 MicroWIN SP9  官方下的英文版,话说这个版本现在有汉化版没有

网友L(2019-07-01):
带CN的为国产的型号

网友M:
带CN的为国产的型号

A工控回收(西门子、AB)

网友: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AB模块

网友N(2020-02-19):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