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2.2KW,一上电就跳OC,致位不了,请教高手指点迷经!

楼主(2011-01-01):
从厂里拿来是可以用的,厂里的说是开机时变频器要过好段时间才有显示。

我是把里面的35V,100uf的两个电容都换了。一通电,是有显示,但是一通电就跳OC!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或者电流互感器上一级电路!

网友B:
估计是模块坏了。   。。。。。。

楼主:
哎,是里面电容老化。我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C:
929的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D(2011-07-28):
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很容易坏,我维修很多用万用表电容表也量不出,换新的电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