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07-工控擂台-流量计量单位不统一的原因?

楼主(2011-01-01):
        在流量计量中,常见的两种单位有体积立方和质量吨,两种测量单位的适用条件有何不同?为什么不进行统一?希望高手解释。

网友A:
呵呵...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还查了我国JJF 1004--1986《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说明》是这样定义流量的:计量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横截面或明渠横断面(简称横截〔断〕面)的流体量。流体量以质量表示时称“质量流量”,流体量以体积表示时称“体积流量”。

1、对于流量单位不统一原因,我的理解原因:是因为流体形态多变,同一种流体因温度压力变化其密度会跟着变化,有些流体质量无法准确计量,所有流体不便于统一按照质量或体积计量。

2、为什么常见的两种单位有体积立方和质量吨?我的理解是:根据定义流量大小就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断面的流体数量的多少,这是个瞬时流量。我们家庭用的水表和煤气表计量的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所流过的水和煤气量的总和,这又是个累积流量。因水习惯计的是质量流量、煤气计量的是体积流量都是累计流量,故流量计量单位是体积立方米和质量吨。

不知对否,望大家指正!

网友B:
因为液体的密度会随着压力、温度、介质的成分变化,即液体的流量分为标况和工况的区别,所以在对外贸易和能源计量中都是使用质量流量,也可以用标况下的流量,但是不如质量流量直接简单。

工业的一般生产中都是在工况下进行的,其压力、温度都是工况,因此这时的流量测量换算成标况没有必要,所以大部分是工况下的体积流量,这样不仅简单快速,而且省出了换算的繁琐且也不影响生产。

当然随着质量流量计的普及,其不仅能够检测质量流量也可换算成体积流量,因此对于这样的流量计使用哪种单位已不是问题。

网友C:
这应该是和介质有关系吧!

比如水好办一些,论体积也行,论质量也行,毕竟水的比重比较好算。但有些介质就不一样了,而且某些指标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二变化,所以不太好测量,只能用适合它的单位。

网友D:
本人浅显理解如下:

体积立方和质量吨实际上都是流量计量单位:一般气体都用体积立方,如煤气或氧气流量计量。气体一般用容积计量, 即按使用燃气的容积来收费,这种方法受气体的压力、 温度影响。一般液体都用质量吨,如水等其它液体,工业中液体流量计量较气体流量可选的方法更多些, 如经常使用的电磁流量计、 超声流量计等。

不统一的原因:液体比重大,如用体积立方则数太大,用质量吨比较合理,好计量;气体密度小,如用质量吨,可能小数点后很多位,不易记录及计量。

网友E:
这个原因应该是由产品需要来决定的:

比如:某种反应需要的原料要按质量来评判,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要是控制,就只好检测其质量。那么,为什么不用体积流量,然后乘以密度?楼上很多朋友已说明,密度在不同工况下是变化的。所以,很多仪表里面就带了温压补偿。

同理,我们生活中的用气,为什么会按方计量。其实,生活中的用气,其温度和压力变化很小,无论按质量还是按体积,误差都不会那么大,而体积的检查相对方便,故而选择方。

网友F:
应该是按介质,要是液体可以按吨和立方

要是气体质量流量计应该就是立方了

网友G:
“常见的两种单位有体积立方和质量吨”

1、流量计用体积立方适应不同液体的测量;

2、流量计用质量吨只能适应一种流体的测量;

网友G:
3、体积立方与液体的性质无关,质量吨与液体的性质有关,因为质量吨=体积立方×液体的密度

网友G:
4、其实流量计是定制时,可以用体积立方也可以用质量顿;

5、流量计非定制时,就不能用质量吨!因为它用于何种液体还不知道!

网友B:
现在很多计量的仪表在测量流量时需要温压补偿,为什么呢,因为介质的密度受介质的压力和温度影响,所以若介质在流动过程中其温度压力发生变化,那么其密度也发生变化,那么同样的容积内的介质的质量是不同的,所以在一切贸易中都是采用质量流量。

网友H:
  流量,是指液体在某一个限定条件下,流过的液体多少的物理量。在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中,当打开闸门或拧开水龙头时,流量和打开的截门大小有关,同时也和时间有关,也就是说,流量大小就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断面的流体数量的多少,即瞬时流量。在某一段时间内所流过的流体流量的总和称为累积流量。家庭用的水表和煤气表每月走了多少个“字”,指的就是一个月的累积流量,也就是在这一个月里走了多少立方米的煤气或多少吨水。

       从上面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量测的介质的天然存在形式不一样,所以只能从某种便以量测的单位作为衡量其用量标准的物理量,也就是说可以同一单位,但是这样必然会导致很多介质或称物理量的量测很难测量出来,而不同一单位,就其最易量测的方式计量,然后工作人员自己通过单位体积质量等之间的换算,将是工作更容易实行!!!

网友I:
流量也要看你测的是什么,是气体,还是液体,等等,我在做环保行业的,我们对流量的单位都是km3/h

网友B:
当我们在抄每个月的水表时,其自来水公司给出的结果是方,而不是吨,在规定的价格上也是每方多少钱,而不是吨,因为那是由于吨与方是有区别的,水的密度是否变化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了避免贸易纠纷,自来水公司绝对不会用吨来进行收费的,我们通常说的用了多少吨水,那是一个统称,因为我们用到的水绝大多数是达不到其标准密度的,也就是说自来水公司占了大家的便宜。

同理在我们使用天然气时也是一样,其我们所用的方也绝对达不到标况的方,也就是该死的中油燃气也占了我们的便宜。而在工业使用的天然气由于要加压,其密度比标况的大很多,所以精明的中油燃气绝不会用工况方来进行贸易收费的,他要用标况,因为这样他不吃亏。

小商小贩在卖液化气时都是用质量,不然大家可不是傻子。

网友J:
流量单位依介质而定可能准确一些,

网友K:
一来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计量单位按照传统习惯一直沿用下来,改动会有诸多不便;

二则在工程现场的流量介质分为不同种类,不同类别的介质适用的单位也多是从实际计量、计算、储运和量取方便角度采用了各自合适的单位,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网友L:
和测定的介质有关系,流动性的和气态的单位是不一样的。还和存储的的方式有关,每个厂家的计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20MP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1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惊涛骇浪                       jingtao

                          zuozuoyi                        春华★秋实

20积分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zichen8716               莫子辰

                             binzhiliu                    刘志斌

                             rzb123                       玻璃的心

                             topkingjun                Pi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