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

楼主(2011-01-02):
三相鼠笼电动机接上电源后不转,经检查电源电压正常,三相阻值平衡。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呢?

网友B:
看看电刷有没有破损!

网友C:
你的问题说得好象六合彩的特码诗跟天书一样叫人如何回答

网友D:
线圈没闭合,既不是Y,也不是角

楼主:
没有异常声音,是星形接法。1.1千瓦

网友E:
是不是接线未接好

楼主:
反复检查好几次,接线好几回

网友F:
电如果送到电动机端子的话,不可能没声音的,是不是另一头没有并接,这问题很好查的。

网友G:
1、开路故障;

2、例如没有连接;

网友H:
电如果送到电动机端子的话,不可能没声音的

网友I:
令人费解的问题。。。。。。。

网友J:
绕组连接不对或电源有两相没有通入绕组。

网友K:
或许缺少启动转矩,看看负载是否过重,或卡死。

网友L: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叫人如何回答啊!!

楼主:
是一个震动电机,基本没有负载,只有三根接线,电机内接好的。我怀疑是电机内部接线问题

网友M:
拆下电机进线,送上电,用万用表测是否有380V或220V,有的话就是电机故障

网友N:
軸承卡死。控制回路。缺相。熱繼跳。

网友O:
根据问题所给条件,应该是电机引出线在接线柱上接错,即三角形接法1  4 、2   5、3   6、分别接同一组线圈的头尾,导致三相电没有回路,所以电机不转。

网友P:
这样的问题都要用用来讨论吗,是修的电机则是绕组,不是修的则是接线不要,电机抱闸卡死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根据问题所给条件,应该是电机引出线在接线柱上接错,即三角形接法1  4 、2   5、3   6、分别接同一组线圈的头尾,导致三相电没有回路,所以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