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Matlab的fig文件中把数据导出来?

楼主(2011-01-02):
Q:

只是将图保存了fig文件
但是现在突然想用里面数组的数据,我确定数据都存在fig文件中了,但是如何将这些数据再导入matlab的变量中呢?

A:

1、在命令行运行figure打开一个空白窗口,
2、在工具栏或者菜单中选择open打开你保存的fig文件,会显示出原来的那个图来。
3、在命令行运行obj = get(gca,‘children‘)
这个结果对应你的图里面的线或者面的句柄,有几条线就对应几个句柄。
4、根据你需要的是哪条线,第n条线句柄就是obj(n),如果只有一个对象直接用obj就可以,
然后再用一次get,
x=get(obj(1), ‘xdata‘);
y=get(obj(1), ‘ydata‘);
如果是三维图,再加上个z=get(obj(1),‘zdata‘);

x、y、z就是你所需要的坐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