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LCSIM是遇到困惑

楼主(2011-01-02):
在用PLCSIM仿真模拟量时,起始时MD0为0,在MD0中输入35.0,35.0不能够保持住,一瞬间又跳回到了0.真实什么原因啊?我选的数据类型是REAL

网友A:
估计是被你程序修改了

网友B:
好像MD0不能为实数型吧!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甚么清零指令  别处也用到这个地址了吧

网友D:
你可能有程序在用M0.0-M3.7,MB0-MB4,MW0-MW4,MD1-MD4?具体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