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关于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1-01-02):
小弟我初学PLC和伺服控制。现在要用三菱FX3UPLC模块控制安川SGDM系列驱动器。用puls+sign控制方式。plc发出的脉冲+方向信号由y0和y4输出,请问下输出的信号时多少V?相应的安川伺服有四个引脚 7puls  8   /puls  11sign   12/sign  脉冲和信号线分别两个。PLC输出到伺服这边接到那两个引脚上?剩下的两个引脚是给高电平么?安川驱动器的使用手册没看懂。技术支持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头疼啊。怕烧坏东西。主要是plc输出的电压 与安川驱动器的接受的电压 是不是匹配的?还是要加压降呢?请各位多多指教!特别是对安川伺服和三菱plc了解深刻的高人。请您伸出援手帮小弟一把!小弟初来咋到想出分。但是没有。请指教!

网友A:
电源要外接的,安川的伺服说明书上应该是有电压的要求的,通常是24V的,要不要加电阻要看伺服的接线说明

夏工!

网友:
安川伺服手册上有很详细的说明。是24V信号就加限流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