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A模块为何通讯格式会改变?

楼主(2011-01-02):
台达DA模块为断电后何通讯格式会改变?原设置RTU模式,元旦后自动回归出厂值。ASCLL,7E1,1#站。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怎么修改的了 呵呵 ,

如果通过plc修改 通讯参数 是不掉电保持的

如果通过rs485修改的参数是可以掉电保持,如果没有保持,那说明模块flash坏了

楼主:
是否和干扰有关系?tgj

网友B(2013-05-29):
请问 是一个单独的DA模块 首先经过PLC写入程序? 就可以单独使用DA模块了吗?可以通过485口RTU格式通讯了吗?

网友C:
把设置通讯参数放在M1002下面,手册上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