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都可以连三菱哪个型号的PLC

楼主(2011-01-02):
维纶屏连三菱PLC除了2N的,1S和1N的可以连吗?好像选项上没有。

网友A:
仔细看看手册,如果手册上没有,请咨询威纶技术支持。

网友B:
三菱算是常用的PLC,多数触摸屏都是可以连的,威伦的手册上都标了,怎么连接怎么设置有的

网友C:
1S 1N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2011-03-01):
应该现有的三菱PLC都可以吧

网友E:
呵呵;都可以的;软件选FX2N就行了;

网友F:
系统参数里面有选PLC的型号

网友G:
基本三菱所有系列的PLC都是可以连的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H:
都可以软件选FX2N就行了

有机会您选西门子SMART 700屏 品牌性价比高

http://shop64826322.taobao.com/

网友I:
打开它的编程软件,在系统设置里面有选择项目,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PLC有现货QQ505642346

网友K:
在编程软件-说明-帮助主题-所有主题-PLC连接手册,这里列举的很全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明白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