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进自动化杯擂台第3期——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输出电流会发生变化吗?

楼主(2011-01-02):
        讨论主题: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输出电压或电流会发生什么变化?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优胜奖重点考虑在讨论中结合易驱变频器、东元变频器、安川变频器、永宏PLC的使用进行阐述的活动参与者。

        活动结贴:每个月末出新一期擂台,每月初负责结贴。

         奖项设置:每期设优胜奖一名,奖励300元人民币,鼓励奖四名,奖励50元人民币,每12期获得本活动奖励总额第一名(出现相同情况则看谁首先获得该年度活动优胜奖)者获选年度技术专家,获得1000元人民币奖励。

        活动发奖:每月头5个工作日发放上月活动奖励,获奖选手需提供农业银行转帐卡号以便发奖。

上海安川变频器代理,安川变频器维修 安川变频器销售
安川变频器销售,安川变频器配件  热线021-54301846
销售电话:13917560938     于工

安川变频器H1000A1000V1000J1000E1000T1000

H1000替换安川G7 高性能&多用途!真正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A1000替换安川F7 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V1000替换安川V7: 性能惊人!使用简单的真正电流矢量控制小型变频器

J1000替换安川J7:从小巧精致的变频器感受高可靠性!简洁操作、简单设定

E1000替换安川E7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节能&高效率!

L1000替换安川L7同步、异步电机兼用,垂直电梯专用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上海盈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于先生:13917560938 在线qq:1281593369
电话:021-54301846 021-54301815
传真:021-39650490
邮箱:shanghaiyingjin@sina.com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罗阳路168B208

网友A:
1、正常运行下电压瞬时下降,会引起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下降,变频器出现直流母线欠压故障使系统跳闸;如果瞬间电压下降达到了变频器控制回路继电器的断开电压时,控制回路继电器断开,变频器也会出现故障停车。

网友B:
等我实际测量后再回答。

网友C:
输入电压下降,直流母线电压下降,输出电压下降,系统平衡性降低。

网友D:
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输出电流会发生变化,变大?还是变小?取决于负载大小。

负载重,当变频输入电压下降时,变频的输出电流增大。

负载轻(应该说特轻),当变频输入电压下降时,变频的输出电流也下降,但下降并不太明显。

网友E:
当负载一定的情况下,即电磁转矩一定的情况下:

1、电机的电压与电机的磁场有关;

2、电机磁通密度处于最佳状态,即电机铁心磁导率最大时,产生同样大小的电磁转矩,电压高时,电机电流小;

3、这是因为电磁转矩和磁场与电流的乘积正比;

网友E:
4、此时如果电压不变,负载转矩增大电流增大,负载转矩减小电流减小!

网友E:
5、如果电机磁通密度离开最佳状态,即饱和或弱磁状态时,产生同样的电磁转矩,需要较大的电流,即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电压的大小,使电机铁心密度向最佳状态变化时,电流都会减小!

6、如果电机磁通密度离开最佳状态,即饱和或弱磁状态时,产生同样的电磁转矩,需要较大的电流,即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电压的大小,使电机铁心密度向最佳状态变化时,电流都会减小,反之会增大!

网友F:
当运行的电机输入电压下降时,电机的转矩在瞬间低于负载,因此电机速度降低,所损耗的电流增大,如转矩还是不能与负载平衡,那么转速接着降低,电流持续增大,直至达到平衡,若达不到平衡电机会闷死,造成电流过载,电路保护启动,切出电源。

因此正常运行时,电压减低,造成电流变大。若电压降低的幅度不大,那么电机会正常运转,由于负载没有变化,所以电机的功耗也不会变化,由于电流变大会造成母线的压降过大。若电压降低幅度过大,电流造成母线的压降过大,会启动保护切出电机,甚至造成母线电压波动,造成别的系统跳闸。

网友F:
一个系统、一套装置开车我们要分批分部对电机启动,就是防止大电流的产生造成整个母线电压的波动,但不管怎样小心其最后启动的用电设备的电压都会小于额定值,即小于正常运转的电压,而这个状况造成用电设备的电流变大从而又波及到电网。因此当系统突然晃电或周围有大型的用电设备启动时其各种用电设备输入电压都会受到影响。

网友F:
变频器输入电压的降低可以等同为电机的负载加重,变频器通过改变频率来实现电机的无级变速,但是电机的耗电量还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与频率无关,因此变频器最后作用到电机是电压的改变,当负载降低时,电压减小,当负载变大电压升高。所以若变频器输入电压降低,那么电机的输入电压也降低,而负载没变所以造成电流变大,若电网的电压波动较大,造成变频器欠压报警跳闸,但是小幅度的压降,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变大。

网友G:
当输出频率和负载一定的条件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下降,就会引起它的输出电压下降,也会导致电流增加。

网友H:
能量守恒是不变的真理,变频器作为一个整流逆变综合器件,在他的直流母线低压、输出电流限制范围内,对设备而言近似恒功率,输入电压低了,负载不变,交流整流成直流电压低,同样电压逆变后的交流输出电压也低,功率器件的保护阀值是一定的,一般电力功率器件有他的黄金使用点,电压过高过低都不经济,做好在其推荐的范围你,有的销售人员可能拍胸脯告诉你没问题,但实际应用来说必然降额啊!我们用变频器作为消防电源的逆变器,我们为了兼顾直流母线,省电池节数,降低其输出电压,经滤波再升压成国标要求的交流电压。

网友I:
最近论坛好像很乱,有关人员能否处理下。

网友I:
网站技术人员能否看看是否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J:
一般变频器输入电压有一定的范围,超过范围将对变频器产生危害。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会造成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能正常工作,对变频器控制的设备影响不大,会造成电机转矩降低或发热。

网友K:
只要输入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输出电压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的。只是输入的电流有变化

网友L:
输入电压降低,如果过大,肯定会导致直流母线的电压降低,如果负载过大,会造成电流变大,会出现过流保护,停机。

网友M: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N:
能量守恒,有入有出,入多少出多少。

网友O:
      当负载一定的情况下电机的电压与电机的磁场有关

      电磁转矩和磁场与电流的乘积正比,电机铁心磁导率最大时,产生同样大小的电磁转矩,电压增大时,电机电流减小小;此时如果电压不变,负载转矩增大电流增大,负载转矩减小电流减小!

      如果电机磁通密度离开最佳状态,即饱和或弱磁状态时,产生同样的电磁转矩,需要较大的电流,即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电压的大小,使电机铁心密度向最佳状态变化时,电流都会减小!

      如果电机磁通密度离开最佳状态,即饱和或弱磁状态时,产生同样的电磁转矩,需要较大的电流,即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电压的大小,使电机铁心密度向最佳状态变化时,电流都会减小,反之会增大!

网友P:
还是得看此变频器后面的负载如何,如果后面是重负载,电流肯定会上去,电压肯定会下来,进而引起各类保护和故障,

如果后面是轻负载,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会引起后面的电流或电压有很大的波动,因为变频器内有大电容,短时的电压波动,对后面的影响并不大.

这些是建立在电压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如果是电压降低很多,那肯定会引起变频器低压保护和过电流保护的.

网友Q:
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直流母线电压下降,输出电压下降,变频器出现直流母线欠压故障报警停机

网友R:
我感觉当变频器频率接近最大频率时,也就是电机接近最大转速时,母线电压和变频器输出电压以及电流受电源电压的变化影响更大。

网友S:
输入电压降低,如果过大,肯定会导致直流母线的电压降低,如果负载不变,会造成电流变大,会出现过流保护,停机。

网友R:
 用下面的计算说明:“当变频器频率接近最大频率时,也就是电机接近最大转速时,母线电压和变频器输出电压以及电流受电源电压的变化影响更大。”请耐心看下面的的两个计算表格,进行比较:

上面的两个表格表明变频器运行在接近最大转速,当电源电压从380V仅仅降为365V时母线电压和变频器输出电压以及电流受电源电压的变化(滤波电容电压即母线电压)

网友T:
能量守恒,此消毗长,超出承受能力后崩溃。

网友U:
谢谢大家我这个菜鸟受益匪浅

网友V:
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直流母线电压下降,输出电压下降,但是由于输入的电磁转矩公式可表示为:

                                                                   C:为常数同电机本身的特性有关; U1 :输入电压 ;
输出的负载转矩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矩公式为):

P(KW)为功率           n(r/min) 转速                T(N*m)转矩

可以知道

 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设正常输入电压时负载转矩为M2 ,电压下降使电磁转矩M下降很多;由于M2不变(负载转矩一般不变),所以M小于M2平衡关系受到破坏,导致电动机转速的下降,转差率S上升;它又引起转子电压平衡方程式的变化,使转子电流I2上升。也就是定子电流I1随之增加(由变压器关系可以知道);同时I2增加也是电动机轴上送出的转矩M又回升,直到与M2相等为止。这时电动机转速又趋于新的稳定值。 否则,如果负载过大,将会造成电流变大,会出现过流保护,停机等报警现象。

网友R:
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会引起输出电流变大,大小由变频器运行情况而定。负载只要在其说明书规定额定功率范围内,电压允许波动范围内,运行没问题。如果电压下降超出电压允许范围,那就要出问题。

网友R:
虽然变频器满载,但是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电压运行在中间状态,当电源电压在容许的范围下降时,输入电流要上升,母线电压要下降,可变频器输出电压在电源电压下降前输出电压就不高,即使母线电压下降,但不影响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W:
引用 网友L:
输入电压降低,如果过大,肯定会导致直流母线的电压降低,如果负载过大,会造成电流变大,会出现过流保护,停机。

同意

网友X:
       一般会过载断电,但是现在有很多空气开关或是断路器都具有欠压保护,如果电压突然降低每等变频器动作断路器或是空气开关旧动作了,这也是保护变频器的措施,理论上讲如果输入电压降低,负载不变,变频器应做过载保护。

楼主:
优秀奖:rzb123                 玻璃的心
鼓励奖:李银午                 李银午

                mzh0                   朋友00

                cqu_rockwell     林森

                jiaoanpeng        jiaoanpeng

获奖人员由赞助厂家专业技术评出。

网友Y:
当然也下降了,你不会认为变频能输出大于输入吧

网友Z(2011-10-13):
支持下!~易驱很不错,我现在用的就得,以前用过几个牌子老坏,现在用易驱好多了。输入电压下降,直流母线降低,输出电流加大。

网友AA:
当负载转矩一定时,即电磁转矩一定的情况下:电机的电压与电机的磁场有关;电机磁通密度处于最佳状态,即电机铁芯磁导率最大时,产生同样大小电磁转矩,电压高时,电机电流小;这是因为电磁转矩和磁场与电流的乘积成正比;此时如果电压不变,负载转矩增大电流增大,负载转矩减小转矩减小。如果电机磁通密度离开最佳状态,即饱和或弱磁状态时产生同样的电磁转矩,需要较大电流,即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电压的大小,使电机铁芯密度向最佳状态变化时,电流都会减小。如果电机磁通密度离开最佳状态,即饱和或弱磁状态时,产生同样的电磁转矩,需要较大电流,即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电压的大小,使电机铁芯密度向转矩状态变化时,电流都会减小,反之增大。

网友AB(2012-09-12):
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输出电压或电流会发生什么变化?

输入电压下降次超过变频器允许的范围,变频器保护动作,输出因为保护归零!!(笑)

1 整流采用AFE(有源前端),输入电压基本不影响母线,输出该如何就如何,出现问题与输入波动无关

2  整流采用二极管,变频器算法足够好,调试没问题的话

2.1 变频器处于深调速模式,母线电压下降后可以通过增加调制深度保持输出不变---输出该如何就如何,出现问题与输入波动无关

2.2 变频器处于输出已经接近其额定电压,母线电压下降后可以通过在过调制范围内--输出基本上还是该如何就如何,过调制会导致电机谐波电流略微变大,不过,要看出来您要有一副好眼神

2.2 输入导致的母线电压下降无法通过过调制弥补,电机电压变低,电机电流变化取决于负载与变频控制方式了。说起来较复杂,一般v/f控制,轻载模式下,电流变小,负荷较重,电流变大。

3  整流采用二极管,簸箩变频器

一般电流先变大,而后趋向2

网友AC:
用过西门子430的变频器,跳F003欠压。原因同变压器下有空压机启动。下拉电压,变频器报警。只能用自动复位。

网友AD: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实际是等于负载的功率,负载功率不变,那么输出的电流也不会变,只有在改变负载功率时(如增加电机转速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才会变化。结论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会随着变频器输入电压的降低而增大或减小输出电流,随着输入电压的下降,会影起输入电流的增大!

网友AE(2012-12-07):
根据我对爱德利变频器了解输入电压下降时,负载一定的情况下,输出电流会变大负载重,当变频输入电压下降时,变频的输出电流增大。

负载轻(应该说特轻),当变频输入电压下降时,变频的输出电流也下降,但下降并不太明显。

网友AF(2013-06-07):
一般情况下,变频输入电压降低,为保持转矩输出的不便,电流会增大。如果低过设定值,变频器会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