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1-01-02):
各位,大家好

我用两个西门子200通信,型号:6ES7 216-2AD23-0XB8 ,主站和从站用RS485做通信,通信电缆连接在两个CPU的1号口,从站上面连接的是操作面板,当按下急停按钮以后,需要大约12秒的时间,才可以复位急停,不知道什么原因,速度这么慢,请各位帮忙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A:
是不是两台之间的通讯数据都是需要12秒才能更新?

楼主:
我使用的是NET配置,从站只有15个点,用于操作面板点的输入,没有输出点。

楼主:
请问,操作面板反应迟钝,是通信方式的问题,还是需要写通信中断程序,加快通信。我的系统共有200多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