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P+N和2P,3P+N和4P断路器在各系统中如何应用?

楼主(2011-01-03):
请各位师傅指导,现在的漏电断路器都分1P、1P+N、2P、2P+N、3P、3P+N、4P,我知道后面“+N”表示N线不带保护,但是和火线一起脱扣,而2P、4P断路器是指N线带保护且与火线一起脱扣,

我想知道的是在TT系统、IT系统、TN-C、TN-C-S、TN-S系统中,这些漏电断路器如何运用。在哪些系统中不能用哪种漏电断路器,

网友A:
如:在TN-C系统中就只能用3P和1P的漏电断路器,而不能用2P和2P+N或是3P+N和4P的断路器?

1、说说道理“不能用2P和2P+N或是3P+N和4P的断路器”。应该这些都能用!

2、除IT系统不需要使用漏电保护器,其他四个都可以进行线路合理或转换使用漏电保护器。变换主要点要搞清楚保护零(地)线PE、工作零(地)线N,变换的主要点也就是这两根线区别、作用。什么时候可以用其中一根线就能解决问题,而有的时候必须要使用保护线PE和工作线N。错误变换和使用会使线路出现故障和隐患!漏电保护器使用在这四种配电系统的时候效果是相同的!

网友B:
“我知道后面“+N”表示N线不带保护,但是和火线一起脱扣,”

1、+N表示此线直通,不断开;

2、“+N和火线一起脱扣”的说法是错的。

网友B:
3、+N表示此线直通,不断开,用于工作零线N不需要断开的场合;

4、由于工作零线N一般不需要断开,所以用+N的开关比用P的要安全可靠;

网友B:
5、特别是用4P开关,不如用3P+N的开关好!

网友B:
“在TN-C系统中就只能用3P和1P的漏电断路器,而不能用2P和2P+N或是3P+N和4P的断路器”

1、说法不正确;

2、只要工作零线N不需要断开的场合,就用+N的开关,这是广泛适应的一种开关形式;

3、工作零线N不需要断开的场合,用P的开关控制工作零线N,不安全,是错误的开关形式,是应该禁用的一种开关形式;

网友B:
4、如果负载需要工作零线N,而你的漏电开关是3P、2P只有火线进出,负载用的N线不通过漏电开关,这时漏电开关不能合闸;

5、如果负载需要工作零线N,工作零线N一定要通过漏电开关,你的漏电开关是4P、3P、2P只要N线进出通过,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6、如果负载需要工作零线N,工作零线N一定要通过漏电开关,你的漏电开关是4P、3P、2P只要N线进出通过,一样可以正常工作;不过这时选用+N的开关更好,因为一般情况下N线不需要断开,而且+N的开关体积小,价格便宜,而且更安全!

网友C:
讲的很好啊。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

引用 网友B:

“在TN-C系统中就只能用3P和1P的漏电断路器,而不能用2P和2P+N或是3P+N和4P的断路器”

1、说法不正确;

2、只要工作零线N不需要断开的场合,就用+N的开关,这是广泛适应的一种开关形式;

3、工作零线N不需要断开的场合,用P的开关控制工作零线N,不安全,是错误的开关形式,是应该禁用的一种开关形式;

第3中,用P代替N,为什么不安全?全切断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3中,用P代替N,为什么不安全?全切断不是更好吗?

1、我们在检修线路时,如果要断开线路,总是要求先断开相线,最后断开N线;

2、我们在检修线路时,如果要恢复或连接线路时,总是要求先接通N线,在接通相线;

3、因为零线断线会造成零点飘逸,相电压失衡或升高、降低,损坏电器!过去总规定零线不进开关 ,也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特别是用4P开关,不如用3P+N的开关好!

刘老师的意思是,1P、2P、3P、4P漏电断路器和1P+N、3P+N漏电断路器的区别在于,N线是否断开,“+N"表示N线直通,在过载时不会断开,而2P、4P断路器在过载时N线要断开, 看看施耐德的样本,”+N“的都会和火线一起断开啊,只是一个带保护一个没有带保护而已

但是我在其它得到的资料是这样说的:1P+N为单极+N断路器,在控制火线的基础上增加了零线的控制(N线),但是只对火线具有热磁脱扣功能,零线(N线)仅随火线同时切断;

2P为单相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电源中的火线和零线,与1P+N断路器不同的是火线和零线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

其实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对断路器来说,1P+N和2P,3P+N和4P,共同点在于故障的时候,相线和中性线都断开,不同点在于,1P+N和3P+N只在相线上装设保护模块,中性线没有,也就是相线发生故障,断路器可以动作,中性线发生故障,断路器不会动作。所以便宜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断路器来说,1P+N和2P,3P+N和4P,共同点在于故障的时候,相线和中性线都断开,……

这个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一下就知道了,+N线在断路器开、合时,是直通的!

楼主:
这是在别个网上弄来的,他的话是不是有问题:看我注明地

总结一:
(一)从产品来说分:1P,2P,1P+N,3P,4P,4P+N,P指的是装设了保护的极(刀极),N指中性线只装设了刀极,没有装设保护模块。
2P和1P+N都叫两极开关,4P和3P+N都叫四极开关,1P+N,3P+N因为中性线没有装设保护,所以便宜点,中性线刀极随相线刀极一起动作。(这里说的是相线和中性线一起动作)

有的产品还把1P+N分成两种:一种用了两个模块宽度,一种只用了一个模块宽度(体积较小)。
(二)从电气技术方面来说:
单极开关和两极开关,三极开关和四级开关的选择,其实就是看线路的中性线是否需要断开,一般来通过以下几点判断:
1.检修安全考虑:TT系统需要检修的时候断中性线,所以需要两极和四极开关,TN系统,在做好等电联结后,除特别情况(见措施),不需要断开中性线,一般选单极和三极即可。四极开关能少用尽量少用,因为存在“断零”危险。(这里又是要断,我看施耐德DPNtxd系列1P+N断路器,N线是和P线一起断的, 以样为为准,到是”+N“是断还是不断啊,,晕了)
2.当有两个电源的时候,看是否需要在隔离两个接地系统。
另:1P+N,3P+N和2P,4P在电气上都是当作两极,四极开关来看待,在确定需要断开中性线,但中性线电流不可能超过相线的时候,从节省成本考虑,可选择1P+N,3P+N;如果中性线电流有可能超过相线(谐波等的影响),则需要选择2P,4P。

网友B:
如果你手头有+N的断路器,可以用表直接量出来,在断路器闭合或断开两个状态时,+N的进、出都是直通的!

楼主:
我刚去试了,1P+N在合的时候,是闭的,要分闸的时候是断开的,,LG 电器1P+N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产品还把1P+N分成两种:一种用了两个模块宽度,一种只用了一个模块宽度(体积较小)。 ……

1、两个模块宽度的为2P,一个极是相线,一个极标着N,同时切断或闭合;

2、一种只用了一个模块宽度(体积较小)的为1P+N,只有个极通断,另一个标有N的直通;

网友D(2011-11-04):
没怎么看                           明白

网友E:
如果在控制回路中,取一相线一N线用于二次回路,如果N线断开,形不成回路?

还会造成相线上电压升高降低失衡吗?对器件是否有影响呢?

或者是说在N线断开的瞬间,相线上的电压会突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控制回路中,取一相线一N线用于二次回路,如果N线断开,形不成回路?

还会造成相线上电压升高降低失衡吗?对器件是否有影响呢?

或者是说在N线断开的瞬间,相线上的电压会突变呢?

如果你的负载接在零线断点与系统中性点之间则会突变的,这种情况对于N极与P极可同时跳开的漏保可以实现保护,N极不跳的漏保则不能有效保护

网友B:
1、N线不断开有好处,没有坏处;

2、单相负载N线、火线,同时控制是可以的;

3、三相负载N线不能断开,所以3P+N的N线不断开的开关好,3P+N的N线断开的开关有问题!

网友G:
1、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了,+N 的开关有些要断N,有些则是直通,不同厂家不同产品是不一样的,也没有相关规范!

2、1P+N和2P的区别在于1P+N的开关N极没有保护元件,主要就是为了节省成本;

3、N线不断开有好处没坏处的说法并不能说完全正确,单相负载中采用可断开N线的开关是没有错误的,在住宅设计中,明确要求每套住宅必须设置电源总进线,并且采用可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的开关电器。当然,到底是采用1P+N还是2P,用3P+N还是4P,还必须考虑分断能力等要求;

网友H(2014-08-24):
这个可以学习!说白了就是平时断不断,那个贵 一些的说法吧

网友I(2016-11-16):
向前辈学习,感觉用3p+n还是4p分系统(接地系统形式),分场合。

网友J(2017-02-13):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吧,讲解还是可以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