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和微波炉故障

楼主(2011-01-03):
电磁炉是格力的,有几分钟自动报警,得恢复好几次,用一会还报警。与天气有关系吗?

微波炉是格兰仕的,有的时候能用有的时候不能用,故障时风扇转,显示正常,就是不加热。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电磁炉线圈中间的热敏电阻接触有问题或坏了;微波炉磁控管的灯丝是否接触良好?阳极高压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
送维修服务点看一下,保修期内不收费。

网友C:
看高压熔断器是否正常?

网友D:
电磁炉对输入电压要求很高,看看电源电压是不是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