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740请教高手

楼主(2011-01-03):
三菱变频器F740,起动315KW电机,在10~30HZ时特难起动,稍稍加快一点就起动过流了,带动的罗茨风机,请教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A:
负载特性使然。解决办法:

1)变频器选用150%过载能力的通用变频器,而避免选用120%过载能力的风机水泵型变频器;

2)加速时间尽可能加长,315KW的罗茨风机按经验加速时间不小于120秒;

3)更改电流过载保护设置值,加速失速电流保护大于120%。。。

网友B(2011-03-02):
罗茨风机是恒转矩负载呀,不属于风机泵类负载,选型错误!按1楼的没错!

网友C(2014-05-25):
三菱变频器 F740   系列的,过载能力  有二种,一种是110%,一种是120%。   A740的是150%      调一下14号,试试。

网友D:
积分兑换MP:20个积分=1MP

网友C:
过载能力  有二种,一种是110%,一种是120%。   A740的是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