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调探尺怎么应用浮尺

楼主(2011-01-03):
高炉探尺用ABB变频器控制,但浮尺调不出来,请各位大虾提供帮助,急!!!!联系Q812035290

网友A(2011-03-06):
高炉炉况的顺行状态是指高炉炉内冶炼状态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故障,冶炼进程能够按照计划时间顺利进行,并且达到正常的生产水平。

炉况的故障状态通常主要是指:炉墙结瘤、悬料(坐料)、崩料、管道和炉缸堆积等。

高炉探尺的作用就是探测高炉冶炼过程中炉内料面的位置、及时准确的提供高炉加料信息、侦测料面下降速率,为判断高炉顺行与否及时提供参考数据。一般高炉通过左、右两套探尺来探测料面高度。在生产中若探测到料面大于等于予定的加料料面,探尺装置将发出“到料面”信号,通知高炉可以加料;若炉料下降速度迟缓,以致料速停滞超过一定时间即是悬料征兆;若左、右两探尺测到的深度差逐步增大,则是偏料。由此可见探尺在高炉炼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TCA自稳速交流探尺就是我们根据高炉炼铁工艺的迫切要求于2001年精心研制开发的一种运行可靠、测量精准、维护容易、使用方便、造价低廉的专利产品。

本技术方案及特点
一、技术方案

⒈卷扬电机采用普通三相交流电机。⒉配置本所的专利装置“自平衡稳速器”。⒊采用逆止齿轮离合稳速器。⒋检测系统采用编码器及检测仪表。

二、特点

⒈采用普通电机成本低、维护便利。⒉采用“自平衡稳速器”可有效抑制放尺产生的重力加速度。⒊利用逆止齿轮离合稳速器可减轻电机和平衡稳速器的负荷增加使用寿命。⒋用编码器检测可提高精度且安全可靠。
北京市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
www.longxingl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