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e遇到的难题

楼主(2011-01-03):
 这个界面是我在STUIDIO里面设置rslinx enterprise时弹出来的,就是说我进入不了rslinx enterprise

网友A:
重装软件!!!!!!!!!!

楼主:
对:SHIZHIBING248 关于

重装软件!!!!!!!!!!

内容的回复:

重装过了,现在能进入rslinx enterprise,但还是进不了FactoryTalk Directory,y说Administrator冲突。

网友B:
我遇到过,我是重装系统解决的,这是计算机名的问题,你的计算机名在装这个软件之后修改过,软件只认安装时的计算机名!后来做过实验,装上之后正常,把计算机名改了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改回来又正常了(之前我忘了之前的计算机名,所以只能重装了。。。)

网友C(2016-10-08):
对 重装系统 记得备份好源程序就好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我是重装系统解决的,这是计算机名的问题,你的...

网友D(2018-01-22):
顶顶长个涨经验。学习学习。

赵某某。

网友(2019-10-13):
顶顶长个涨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E(2019-12-10):
试试log on to factory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