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电能表算电量用不用乘上互感器的倍数,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读出用电量了呢?

楼主(2011-01-03):
数显电能表算电量用不用乘上互感器的倍数,因为它的参数当中有变比设定,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读出用电量了呢?

网友A:
一般的多功能数显表可以设置互感器变比。设定好了就可直接读用电量了

网友B(2011-03-06):
这需要认真阅读说明书了。一般都可以直接读用电量的。

网友C:
看是硬表还是软表,硬表直读,软表乘倍数,软表就是通过互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