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偶尔定位不准?

楼主(2011-01-03):
步进电机(1.8度)偶尔定位不准?就是说在十次中间或者有一次会出现一点点偏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成的?改成伺服会好些吗?

网友A:
这一点dian 偏差是多少?

网友B:
嗯,步进电机带动剥线皮的刀,调好脉冲数后刚好剥掉线皮,但偶尔会切断一根芯(里面是多芯线,总线径在0.5以下吧),分析可能是进刀进多了一点点,这个具体是多少也测量不到啊?而且也是高速运动中,偶尔会来那么一次,这个应该不是失步吧?失步的话是不是以后的每一次都应该会进多那么一点点?

我把现场情况说一下吧,现场线路比较乱,步进驱动器用的电源只有变压整流,没有稳压部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1.8度50细分。要不要再设高点细分?细分高了会影响运动速度吧.这里是高速度,轻负载,有没有必要改成伺服?

网友C:
没有必要用伺服!1,有存在干挠现象,2是马达功率不够。

网友B:
很轻的负载哦,会是马达功率不够吗?而且是偶尔进刀多了点点。

网友D:
包覆線的外皮 厚度很難一致 有厚有薄 原因該是在此

网友A:
总线径在0.5以下,偶尔切断一根芯。如果是这种程度的不准,问题出在步进电机上的可能性并不大,至少不比出在线上的可能性大,不比机械结构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E:
步进电机丢步若是制造性能没有问题就是和负载过大有关,看你的说法应该与负载无关,若是你选用的知名品牌高质量步进电机驱动系统,那就可能跟你的设置或是机械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于包覆線的外皮 厚度很難一致 有厚有薄 原因該是在此

如果是这个问题,岂不是解决不了?有台原型裁线机,用单片机控制的,精度又高,速度又快,不知PLC能不能做到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于步进电机丢步若是制造性能没有问题就是和负载过大有关,看你的说法应该与负载无关,若是你选用的知名品牌高质量步进电机驱动系统,那就可能跟你的设置或是机械有关

步科的步进电机。

网友B:
对:刘岩利 关于

总线径在0.5以下,偶尔切断一根芯。如果是这种程度的不准,问题出在步进电机上的可能性并不大,至少不比出在线上的可能性大,不比机械结构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内容的回复:

看了你们的回复,我也觉得机械部分可能有点问题,剥线皮分为前后两段,前端采用送线步进电机带动滚轮转动,靠弹簧压紧两个滚轮。后端采用气缸手指夹紧,步进电机进退。可能两边的力度不一样,不太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