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知道定位模块脉冲发送完成?

楼主(2011-01-03):
定位模块脉冲发送完成,PLC通过什么信号怎么知道它已发完?

网友A:
发完脉冲会有个输出完成信号的的M点输出的,台湾永宏PLC在伺服定位,高数计数有很大优势。有需要可加QQ1012351099聊

楼主:
是哪个M点?不是主机脉冲发完,是定位模块啊

网友B:
读取定位模块43#寄存器。其中B1位和B2位分别表示正向脉冲发送中和反向脉冲发送中。

网友B:
忘了,B6表示定位完成

网友C(2011-05-03):
发完脉冲会有个输出完成信号的的M点输出的,B6表示定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