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2与维纶MT6056I显示压力数值问题

楼主(2011-01-03):
信捷XC-32与维纶MT6056I显示压力数值,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量程1.6MPa,怎样编程序在屏上显示压力值,如1.25,需要注意那些问题,谢谢高手指教,最好有程序。还有温度显示波动大怎么回事?

楼主:
信捷XC3-32与维纶MT6056I显示压力数值,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量程1.6MPa,怎样编程序在屏上显示压力值,如1.25,需要注意那些问题,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做运算处理

网友B:
这个是有公式的啊,是需要变送器的量程及压力表的量程都要对应起来的 ,  然后套用公式计算出来。三菱PLC的公式谁有给发布一下啊

网友C:
还得先看一下模块手册。

看一下20mA对应多少数值,用当前采集值 / 该值再乘以量程,就是当前压力值了。

网友D:
用信捷的模拟量(电流)采集模块。如果模块采集电流的精度是1/4096,配置时选配采集范围是4-20ma。设电流值为x,则对应的压力为(x-4)/16*1.6M。电流值对应的数字量假如存放在寄存器ID100内,则x=[ID100]/4096*16+4。两式结合就是压力值=[ID100]/4096*16/16*1.6M=[ID100]/4096*1.6MPa。在程序方面就只要做乘除法就可以了,可以选用浮点数的四则运算。

网友E(2021-09-18):
注意那些问题,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F(2022-01-18):
来看看学习学习楼主的思维,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