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P-A变频器拖动不了电机什么原因,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1-01-03):
变频器现象是,是220的变频,运行都正常,空载时输出频率低,中,高,三相电压都平衡。但是接到机台时,只听到电机转的声音,看是看不到电机动。我有调启动电压,我加到30v了都没用,载波也调过,都没什么用。

请教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一是设大最低运行频率,跳过低频率运行段
二是设置合适的转矩曲线(启动转矩提升功能)
三是换功率大一级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