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源程序并缺少项目资料时的PLC系统改造一般咋办?

楼主(2011-01-04):
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接的项目里需要对现有PLC系统进行改造,而这个系统的供货厂家已经联系不上了,PLC的源程序也没有,相关的项目资料也少得可怜,面对这么棘手的项目一般咋办?有经验的老鸟说说自己的经验呗!

网友A:
了解工艺,重新编程。大多数厂家会在完工时附上源程序,部分无良厂商或者业主会不尊重知识产权。

网友B:
找不到原始程序,只有找该设备有经验的操作工配合编程了。

网友C:
还的找明白的人   13332231836

网友D:
要动手,肯定要充分了解设备。

要充分了解设备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接触。

时间长了,一定要问用户接受否。都没有问题的话,才能搞。通常用回最不接受的就是时间长,那怕多给钱也不愿意时间长。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你给十倍价钱我 我都吐不出个程序的啊!

他们总觉得,就改一些东西。大部分现成的都有了。可惜他们就不知道那大部分的人家是积累了多少时间的了。

网友E:
1、要充分了解设备的运行方式、运行形式、运行步骤、等

网友E:
例如有几台电机,这些电机是怎么工作的,由那些控制要求,是否要正反转、制动、启动方式、顺序连锁关系、

网友E:
2、要充分了解设备的操作程序、输入输出指令指示信号;

网友E:
例如有那些启动、停止、保护、各种输入指令等;

网友E:
3、根据1确定PLC的输出点数及其执行电器,根据2确定PLC的输入点数及其指令输入方式;

4、有了1、2可以确定输入、输出间的逻辑关系;

5、选用并熟悉PLC的指令、逻辑快、等

6、熟悉梯形图的书写格式或编程软件的应用;

网友D:
刘翁啊刘翁。

干嘛要分这么多贴反应一个事情呢?

别急。想好了一次性发上,看起来舒服好多的。现在好像看连续剧中间还插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