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4):
每次打开编程软件上传或下载时总是提示com1端口被别的程序占用,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如果中间打开过其它使用COM1的软件,或者与其它站地址的S7-200通讯过,而没有重新启动MICRO/WIN。

楼主:
没有打开别的使用COM1口的软件,重新启用下COM1就可以通讯上,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在西门子PLC监控时或连线时,MICROWIN会占用通讯端口。而如果没有关连线软件,只是把PLC断电就会出这样的故障。可以把PLC软件关掉再PLC电源,也可以在出现故障后,把软件关掉再设置一次"SET PG/PC".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联系QQ:402761721.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一下。

网友C:
那就不用com1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