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明白:加热棒星型接法,中点需要接零线吗,有什么不同之处。

楼主(2011-01-04):
接上零线,各个加热棒的电压稳定在220,不会因为某一个加热棒损坏而影响其他加热棒工作。
不接零线,若负载不平衡,具体的电压、电流会发生什么变化,中性点会如何漂移。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可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求它的电流

网友B:
加热棒“接上零线,各个加热棒的电压稳定在220,不会因为某一个加热棒损坏而影响其他加热棒工作”。不接零线,若一相负载烧断,那么另两相负载相串被加380V电压,每负载190V电压。中心点和零线电压为110V。如果两相负载烧坏,另一相负载也不通电。中心点和零线电压为220V

网友C:
建 议 结 贴 了 。

网友D(2011-04-29):
学习了,正在做这方面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