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1-01-04):
一、关于485总线的几个概念:

   1、485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根据485总线结构理论,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485总线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其条件是通讯线材优质达标,波特率为9600,只负载一台485设备,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1200米,所以通常485总线实际的稳定的通讯距离往往达不到1200米。如果负载485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径过细,转换器品质不良,设备防雷保护复杂和波特率的提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2、485总线可以带128台设备进行通讯。其实并不是所有485转换器都能够带128台设备的,要根据485转换器内芯片的型号和485设备芯片的型号来判断,只能按照指标较低的芯片来确定其负载能力。一般485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32台、128台和256台。。此外理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径越细、线材质量越差、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强,这些都会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3、485总线是一种最简单、最稳定、最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这种概念是错误的。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型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其通讯质量需要根据施工经验进行调试和测试采可以得到保证。485总线虽然简单,但也必须严格按照安装施工规范进行布线。

   二、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在485总线系统施工时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特别应注意下面几点。

   1、485+和485-数据线一定要互为双绞。

   2、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便于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较好。不采用双绞线是错误的。

   3、485总线一定要用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避免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

   4、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没有接地,接地良好可以防止设备被雷击、浪涌冲击。静电累积时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保护485总线设备和相关芯片不受伤害。

   5、为避免强电对其干扰,485总线应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

   三、推荐几种调试方法:在调试前首先要确保设备接线正确,且施工合乎规范。可以根据遇到的问题采用下面几种调试方法。

   1、共地法:用1条线或者屏蔽线将所有485设备的GND地连接起来,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设备之间存在影响通讯的电势差。

   2、终端电阻法:在最后一台485设备的485+和485-上并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3、中间分段断开法:通过从中间断开来检查是否设备负载过多、通讯距离过长、某台设备对整个通讯线路的影响等。

   4、单独拉线法:单独简易拉一条线到设备,这样可以用来排除是否是布线引起了通讯故障。

   5、更换转换器法:随身携带几个转换器,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转换器质量问题影响了通讯质量。

   6、笔记本调试法:先保证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是通讯正常的设备,用它来替换客户电脑进行通讯,如果正常,则表明客户的电脑的串口有可能被损害或者受伤。

   四、建议和忠告采用485总线结构常见的几种通讯故障有下面几种。

   1、通讯不上,无反应。

   2、可以上传数据,但不可以下载数据。

   3、通讯时系统提示受到干扰,或者不通讯时通讯指示灯也不停地闪烁。

   4、有时能通讯上,有时通讯不上,有的指令可以通,有的指令不可以通。

网友A:
调试过程中,咋不建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呢?

网友B: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下面: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A:
现在品牌电缆都有通讯专用电缆,不同协议的电缆都有不同。

网友C:
我公司的RS232-RS485转换器能达到传输3000米的距离,波特率0-700kbps:13075348421,www.fucan.com

网友D:
走485总线的协议很多,调试软件有串口调试助手等。

网友E(2011-05-31):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的RS232-RS485转换器能达到传输3000米的距离,波特率0-700kbps:13075348421,www.fucan.com

速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F(2011-11-05):
700kbps=700000bps      几乎是世界上最快的RS232-RS485转换器   0bps~700000bps通讯速率自适应了,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网友G:
深圳市技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线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无线信息化管理软、硬件开发与服务的公司,不仅拥有一流的技术专家、
开发设备、射频设计工程师,还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和资深的高级顾问,他们具备丰富的
大中型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经验,精通企业管理及软件应用行业特点,时刻紧跟当今高科
技发展的潮流,将最新的技术、完善的方案带给广大客户朋友,可以使您的产品开发过程
变得更加简捷、高效,可靠。我们不断努力拓展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公司并可根据用户的
特殊需求定制专用的产品,努力实现公司和客户的双赢战略;

公司秉承“以科技为本,以质量求发展”的宗旨,全心致力于无线数据通讯以及
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公司坚持以客户为关注焦点,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方针,严格按
照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组织生产和管理,全方位的为客户提供“零缺陷”的产
品和优质的服务。
产品广泛用于无线抄表;无线排队机;电子秤;LED显示屏;各种检测系统;
路灯控制;四轮定位仪;航模遥控器;叫号机等领域。传输距离从几百米到几十公里;从微功率到大功
率;从普通级到工业级,层次分明,适用不同环境,抗干扰能力强,性能可靠。

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www.jizhuo.com

贾生: 0755-833083451-816 QQ:2294967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