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浮点数怎么理解?

楼主(2011-01-04):
平常 所说的浮点数都 是指十进制的吧?三菱的怎么出了个二进制浮点数?它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浮点就是二进制浮点。

楼主:
不是一样的吧,台达手册上有个十进制浮点数跟二进制浮点数转换的指令啊?

网友A:
十进制浮点难道是BCD码带隐含小数位的?

网友B:
二进制浮点数就是二进制的字或字节的高位是符号位。

网友C:
看计算机技术基础课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看计算机技术基础课程

西门子都没有二进制浮点数,原来三菱台达的对计算机水平要求高些啊

网友E:
三菱fx plc有10进制浮点数和2进制浮点数,它们都占用一对数据据存贮器Dn和Dn+1,但具体表示方法不同。详细可参看

《PLC模拟量与通信控制应用实践》一书 1.6.1  定点数和浮点数。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友F:
2进制,10进制浮点数都占用2个连续的字,只是它们的存储格式不一样而已;其实一般都用的是二进制浮点运算;

我也不知道PLC的2,10进制浮点转换有什么作用

网友G:
那西门子的浮点数算是10进制浮点数还是2进制浮点数?或者根本跟这个不一样?

想知道10进制浮点数和2进制浮点数在触摸屏上都不是都选浮点数类型?显示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