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近点狗用哪个点好?

楼主(2011-01-04):
EH2,我看手册上写的是X10-X17最好,反应快,但是我在程序回原点指令中这样用。PLC出错,提示X超出范围,又只得改成X7以下。

网友A:
我剛剛驗證過,并無此現象,煩請提供你的程序。

网友B:
我的程序就是回原点ZRN中使用的近点狗是X10,X11就报错,把它改成都X4,X5就可以了,当时先只报错X10,(它在前面些),改了一个X4,X11没改,下载后还出错,查出报X11错,改后就好了,再后来没改回来试了,

再有一次,我用C202,报错,说超出使用范围,前面有用C200的,都没有报错,把C202改为C198不出错了,后来再改回C202也没出错了。不知怎么回事?

手册上写的使用近点狗时用X10-X17会反应快些,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