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M238连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请问编程的时候如何设置?然后调用哪些功能块?调用后需要填写哪些数据?

网友A:
canopen通讯调用的块 RB_powerdrive: MC_Power_ATV; //上电 RB_resetdrive: MC_Reset_ATV; //复位 RB_movevelocedrive: MC_MoveVelocity_ATV; //速度 RB_stopdrive: MC_Stop_ATV; //停止 RB_jogdrive: MC_Jog_ATV; //点动 ATV71_State: GET_STATE; //读变频器状态

网友A:
怎么不能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