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数-浮点数-整数怎么转换?

楼主(2011-01-04):
台达(三菱的类同?)

1.只有 INT 二进制浮点数-BIN整数转换。那我先要把整数变成浮点数怎么办?

2.二进制和十进制浮点数的常数表现形式是什么样?

3.如要跟触摸屏连接,分别选什么类型?

4.我要得到50/3的商(只要整数商),是不是要这几步?1 整数-二进制浮点数转换。2.二进制-十进制浮点数转换 3.浮点数运算。4.十进制-二进制浮点数转换.5.二进制浮点数-BIN整数转换?再显来结果 K16 出来?

网友A:
1、整数变成浮点数怎么办?用FLT指令

2.二进制和十进制浮点数的常数表现形式是什么样?二进制浮点数常数表现为小数,十进制浮点数没有表现

3.如要跟触摸屏连接,分别选什么类型? 与PLC型号有关,

4.我要得到50/3的商(只要整数商),用整数除法就行,低16位为商(K16),高16位为余数。

供参考。详细可看《三菱FX PLC功能指令应用详解》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友B:
谢谢楼上,十进制浮点数没有表现  ,这个不知是什么意思,嗯,三菱的实数在监控时高位跟低位(指数)部分都是分开显示的吗?

3.比如威伦屏,FX2N,是不是在威伦里都是选的浮点数格式?

4.上面我说错了,比如50/3.5,1 整数-二进制浮点数转换。2.二进制浮点数运算。3.二进制浮点数-BIN整数转换?BIN整数跟我们普通说的整数是 不是一样的?我用进西门子的整数,他没有BIN整数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不好理解。。。

网友C(2019-07-10):
有哪个大师,用浮点指令的例子,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