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与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电柜安装)  电流表直接与变频器相接,省却电流互感器,这样的电流表与一般的通过互感器显示电流的电流表,是否是有什么不同(结构或型号)?因为变频模拟输出为4-20MA或0-10V,而一般的电流表如250/5A,两者之间如何连接??

网友A:
选输入为4-20mA的数字电流表。

网友B:
1、有互感器配数字电流表的;

2、变频模拟输出的用来显示主电路工作电流的信号为4-20MA或0-10V,那就应该选用输入为4-20mA的数字电流表。

3、如果是直接串联在主电路的电流表,例如楼主说的电流表直接与变频器相接,省却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表,看说明书应该有额定电流测量范围,且在电路额定电流范围内。

4、一定要把表的类别搞清楚!!!

楼主:
像这样的方式去测量电流,模似电流表,应该也有吧,只要把量程选择对,就可以了吧,不需要对变频器作输出偏置吗?

网友C:
http://q95516368.taobao.com/

网友D(2011-04-03):
大量回收各种变频器、维修变频器13081071517

网友D:
大量回收各种变频器、维修变频器石家庄1308107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