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液位计波动厉害,请教原因

楼主(2011-01-04):
    我们的再生塔介质是MDEA温度就是100度左右,差压液位计经常波动,现场磁翻板液位计没有波动。我仔细查过接线,没有问题。安全栅也更换过都没有解决问题。我怀疑是变送器坏了,但每次要是给隔离罐重新灌液就会坚持半小时左右,过后继续波动。是个新的项目夏天安装后没有问题就是到了冬季才有了这个毛病。要是液位高点波动的就少点,我怀疑是不是电拌热什么地方漏电引起的,这个问题一直影响DCS控制。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再生塔内的压力稳定吗?

网友B:
可能是隔离罐里的隔离液受电伴热的影响造成隔离液沸腾、汽化或密度变化,可调节电伴热的电流降低伴热温度,其电伴热的铺设不能仅靠引压管,其隔离液在高温下不稳定,最好换型。实在不行换成双法兰液位计即可,或直接把现场的磁翻板液位计加个远传,省时省力。

楼主:
塔的压力是稳的,基本一直是常压。现场的磁翻板液位计要是改为远传也行就怕冻。由于温度太低电拌热是紧挨引压管的,但为什么有的是好的。主要是现在要是塔的液位高就基本正常不知怎么解释。

网友C:
电磁干扰也许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