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按钮”如何连接外部变量

楼主(2011-01-04):
测试程序:一个输入变量控制一个输出变量 I0.0→Q4.1

在WINCC中I0.0连接一个按钮,而Q4.1连接一个可以改变颜色的图案。

通过PLCSIM模拟连接WINCC。

现已可以在PLCSIM中置位I0.0能是WINCC中的图案改变颜色,但不能通过WINCC中的按钮改变颜色。

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仿真是怎么和WINCC连上的  请你指教下  谢谢

网友B:
I点好像不能由WINCC控制,也没什么意义,你添加一个M点或数据块里一个点试试吧,把它设置成WINCC可控制的。

网友C:
i点是外部输入,可用m点

网友D:
怎么运用?求指点……

网友E(2012-08-30):
哦,明白了,原来i不能直接连接wincc啊

网友F:
I点是外部变量 不能直接在WINCC里用哦

网友G(2017-01-09):
原来是这样啊。Q是不是也不能作为输出显示啊。我用M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