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1-01-04):
请教:三相380V电机有以下几种功率:

皮带电机:7.5KW;  11KW;  18KW;

破碎机:37KW;  75KW;

球磨机电机:185KW;  210KW;  300KW

以上电机用哪种启动方法好(直接启动、星三角、降压启动)

感谢了!!!

网友A:
你厂电源容量大,37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75KW 用星角启动,破碎机启动应该是轻载的;大容量电机应该是绕线式的吧,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厂电源容量大,37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75KW 用星角启动,破碎机启动应该是轻载的;大容量电机应该是绕线式的吧,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非常正确!

网友C:
启动方式要根据负载性质和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来决定。

网友D:
18.5KW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37、75星三角启动,球磨电机建议用软起好

网友E:
多看看网上的相关资料.多查查书.

楼主:
谢谢,我厂是两台1250KVA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厂电源容量大,37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75KW 用星角启动,破碎机启动应该是轻载的;大容量电机应该是绕线式的吧,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为什么不建议用自耦降压?请教了。

网友F:
皮带电机:7.5KW; 11KW; 18KW;
如果线路容量5倍以上了。直接启动吧。如果不行星三角启动。
破碎机:37KW; 75KW;
肯定是星三角了。
球磨机电机:185KW; 210KW; 300KW
不知道你有没有液力耦合器。有的话星三角啦。没有的话要软起了。

 为什么不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我想大惯量的启动可能比较好。我都不肯定。起码变压器比较贵,还有启动频率不能高。发热大。我本人信心不足。

网友D:
对:风中大侠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厂电源容量大,37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75KW 用星角启动,破碎机启动应该是轻载的;大容量电机应该是绕线式的吧,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为什么不建议用自耦降压?请教了。
内容的回复:

当然也可以,不过软起冲击没那么大,现在用普遍应用

网友G:
皮带电机用直接起动,破碎电机可用星三角耦降压起动,球磨电机一般都是绕线式电机,有时要求重载起动,要用频敏变阻器起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8.5KW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37、75星三角启动,球磨电机建议用软起好

不过要看还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I(2011-02-15):
18千瓦以下的根据启动负载看吧,要是太大,还是建议用星三角,直接启动你的皮带报废会很快的,那几个破碎机建议用星三角,球磨机,我没弄过,还是软启动好些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皮带电机:7.5KW; 11KW; 18KW;
如果线路容量5倍以上了。直接启动吧。如果不行星三角启动。
破碎机:37KW; 75KW;
肯定是星三角了。
球磨机电机:185KW; 210KW; 300KW
不知道你有没有液力耦合器。有的话星三角啦。没有的话要软起了。

 为什么不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我想大惯量的启动可能比较好。我都不肯定。起码变压器比较贵,还有启动频率不能高。发热大。我本人信心不足。

网友K(2011-06-27):
7.5KW直接启动,11KW 18KW  37KW星角起动,75KW以上自藕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