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DCS高手softcontroller的用法

楼主(2011-01-04):
请教ABB DCS高手Compact Control Builder AC 800M 5.0.1中的softcontroller的用法,我下载的时候就是提示Error 9014 : PLC_1:HW Configured controller model does not match connected controller,如何让他们match上啊?谢谢

其次还有MMS我知道全称是Manufacturing Message Specification,但是整个系统中是起什么作用的,系统中必须要运行它才行吗?

还有一个小问题,OPC server 和Client如何配置,我看了opc server的说明书,也写得挺清楚的,不过还是没明白,只有一个opc server 软件啊,没有client的软件啊,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opc server 中的alarm and event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不连接,是不是有关alarm and event 的功能块就起不了作用呢?谢谢,刚入门,好多问题不懂

网友A:
这都是些什么东东啊?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B:
版本不匹配是有2种情况,你的SOFTCONTROLLER 和CBM 不是来之同一个版本的软件安装包
其次就是,你在程序里选用具体的PM86X的CPU ,二没有选择“模拟硬件”选项。

OPC Server 就是用来连接控制器的,如果是Softcontroller的话,就写127.0.0.1:2 即可

OPC client你可以选用支持AC800M OPC的任何一款第三方软件, 800XA自带opc clinet

OPC alarm和 event用来处理来之控制器的报警和事件,绝大部分的第三方软件都不支持,所以你可以不用

网友B: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请问能不能再说说MMS的作用啊?

网友(2013-06-06):
请教一下:我右击弹出右键菜单, 选中Simulate Hardware,是灰色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2014-03-20):
学习 学习了

留下再看

网友D(2019-09-10):
引用 网友E:
选中Simulate ...

我的也是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