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输入问题

楼主(2011-01-05):
FX1N-40MR的输入看说明书是24V输入的,可是我们一台设备的电路图输入点的公共端接的是0V,还是说输入信号要看S/S端子接的是24V还是0V的?可是FX1N-40MR没写输入可以选择源输入还是漏输入啊?晕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可以有两中接法的.主要是看你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是PNP的,S/S接-24V,如果是NPN的话,S/S就要接+24V了.统一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有两中接法的.主要是看你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是PNP的,S/S接-24V,如果是NPN的话,S/S就要接+24V了.统一就行了.

谢谢,我知道Fx3U根据需要可以给S/S端子接+24V或0V,FX1N-40MR是固定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