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按钮信号可以拿来做PLC的中断信号吗?

楼主(2011-01-05):
我现在想实现触摸屏上的按钮,一按下,PLC的部分输出停止,部分功能保持,想用中断来实现,PLC中的中断程序编好了,但是触摸屏上的按钮要怎么处理才能发出中断信号呢?有高人请指点下能否这样做?

如果不能,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我现在是属于改造的产品,用外部中断需要加一些按钮,可是没有地方装了.小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触屏上的按钮可以把PLC的某位置成1或0或脉冲位。 用这些位就可控制动作了。

主要要在PLC上想办法。不复杂。不需要按钮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在触摸屏上放个按钮控制PLC的某个地址的值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在触摸屏上放个按钮控制PLC的某个地址的值就解决了

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在触摸屏上放个按钮控制PLC的某个地址的值就解决了

是的!甚至直接吧触摸屏上的按钮做成急停按钮的功能(有的品牌的触摸屏直接由急停输出按钮功能可调用),想要停止的输出都定义成不可保持的输出点,想记忆的就将其定义成可断电保持的输出点就行了

楼主:
请问4楼,台达的屏有急停吗?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楼主:
我这个是顺序控制的,在这个程序执行的过程中,这个暂停按钮随时都可能按下,只要按下,工艺过程就停在暂停按钮按下时的状态,以待操作工手动调机用...........我个人想了下只能用中断最简单,顺序控制的程序可以不用改多少就能实现.关键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屏的按钮发出中断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4楼,台达的屏有急停吗?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台达不熟悉,欧姆龙的、PEwin的可以

网友D:
不过楼主没有讲明是暂停还是急停,如是暂停,过后恢复从断点继续执行那还不能叫急停,俩回事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暂停,要从断点处继续执行的.

网友D:
那要利用可断电保持型的中断调用程序控制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