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加大电压下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05):
前些天去一个客户那,把设备的加热器一开,电压就下降到150V左右,设备基本就用不了了,查看了一下不是设备的问题,我在他们的配电柜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火线之间390多,火线和零线之间240左右,我用一个400W的加热管,接到一火一零,电压马上下降到210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把零线接错接成地线了?

网友A:
查查线路有虚接的地方吧。

网友B:
零线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多数是不重视零线造成的。

网友D:
“电压马上下降到210左右”

1、一种可能电流大;

2、一种可能电阻大;

网友D:
3、电流大是否功率不是400W,而是几千瓦吧?

4、电阻大,可能导线截面太小,或有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零线虚接了。。。。。。。

网友F:
增加了线路的阻抗造成的、、、、

网友G:
是不是他把零线接错接成地线了?

有这种可能。

网友H:
零线与电线接错了,可能喔!

网友I(2011-02-13):
如果是单相可以从公式P=UI看出,功率是不变的400W,当加上电压后就有电流流过了,电流增加了,而功率没有变化的(400W),U=P*I,所以电压就下降了。如果是三相电源P=1.732UI再乘以功率因数。

网友J:
加热器功率大,试试单独一个电源供电

网友K:
400W,电压下降那么明显,像是虚接。

网友L:
有可能把地线接成零线了

(-:澕崽`:-)

网友:
如果是线接触不良楼主开始一定有检查吧,零地线接错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查查线路有虚接的地方吧。

线路虚接可能性很大,或者线路中间有似断非断的情况

网友N:
很明显,零线在前端有问题嘛!

网友O:
有可能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