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讲国内外伺服电机技术差距

楼主(2011-01-05):
论坛有帖子讲了国内十大伺服电机品牌,有没有国外的十大品牌 再有就是国内外伺服电机技术差距主要体现在哪?或者说如何评价一个伺服电机性能的优劣? 电机厂家的说明书中一般只给出了功率,电压,电流,转速,转矩,转子惯量,重量,外形尺寸等参数,可以从这些参数中看出电机的性能吗?

网友A:
力矩系数(同等额定力矩和额定转速指标下去比);

力矩体积比(同机座号比电机本体的长度);

力距平稳性(空载定位力矩及额定电流驱动下的力矩波动对额定力矩的百分比);

堵转和额定态的温升。

其它,功率、电压、电流、转速、转子惯量等,若非刻意追求,无所!重量,外形尺寸,同等机座号下取决于“力矩体积比”

网友B:
就是要求不高就用国内的,要求高就用国外的

楼主:
力矩平稳性,这项指标在电机手册上有吗?如果没有,怎么评价?

网友A:
目前所有厂家都不会提供该参数,最多是笼统地提一句半句的,比如山洋的Q系列和R系列宣传手册宣称比原来的好,并给出了一个示意性的曲线和指标;再如瑞士瑞诺的无齿槽伺服电机,声称无cogging。

网友C:
波恩好像对山洋的伺服很了解,请教下山洋的伺服跟松下、富士伺服性能的优劣点!!!

网友D:
        空心杯电机就号称无齿槽效应,这是由于绕组的特殊绕法决定的.请教波恩,力矩平稳性和哪些参数或者条件相关?比如说有的无刷换相电机(方波)换相就明确说明转矩波动14%,您说的这个力矩平稳性是泛指正弦波换相吗?和编码器分辨率有关?还是这只是电机本身的特性?

楼主:
如果厂家不提供该参数,对于用户来说,该如何选择性能好的电机呢。或者这么说,两个伺服电机,一个国产的,一个国外的,在用户拿到这两个电机的说明手册后,怎么知道哪个电机性能要好些?

网友D:
都用用,多用用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A:
手册不足以反映电机性能,列上去的只是名义上的指标,尤其是国产和日系伺服电机。

日系间的优劣不是简单可比的,富士不了解,松下自出A5后,性能已足以拼倒山洋。

网友A:
空心杯电机绕组绕法特殊,无需嵌入开槽铁芯,故可号称无齿槽效应。

本人在此所说的力矩平稳性仅指正弦波换相,力矩平稳性与电机相反电势波形的正弦度有关,其根本还是取决于电机的磁路,此外还和驱动电流波形的正弦度有关。因而还是更多的与电机本身的特性有关,同时会受到驱动质量的影响。

只要编码器分辨率不至于太低,就不会影响电流环下的推力平稳性。

无刷换相电机(方波)换相的转矩波动理论上必须反电势足够方,驱动电流也足够方,但现实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方波反电势和方波驱动电流,所以方波换相电机早已退出高性能伺服领域,为正弦波换相电机取而代之了。

网友E(2011-03-15):
电机的性能得根据驱动配合来议。

网友A:
那只能反映电机和驱动组成系统后的性能!

网友F:
个人理解,我们的电机,可能在生产上比较粗放些,所以影响了成品的电磁特性。   外形尺寸,我们国内的编码器没有上来,所以大部分只能用进口产品,造成了人家提供啥产品,我们只能用,没得选择。所以小型化的电机,我们相当吃力,功率在200w下的电机,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外形都偏大,小于100w的,估计能做出来的比较少。  不过近来有些厂家也在努力,如使用数控绕线机,这样可以提高我们产品品质,也许给些时间,可以改善大家的印象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不断的积累,在产品开发上收获更多!可以按照用户需求提供产品。总之,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

网友E:
40法兰伺服做不出来不光是编码器与绕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