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输出的使用次数?

楼主(2011-01-05):
目前生产线上使用的DC12V中间继电器每天线圈通断达2万次,加上环境灰尘较多,中间继电器常坏。想改PLC,不知道PLC的使用寿命怎么样。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名牌PLC一般不低于10年。I/O使用没有次数限制。

网友B:
继电器输出,一般100K次,建议用晶体管输出,带感性负载,加续流装置比如二极管,动作频率不要超过1秒/2次。

新年快乐!如果工作环境恶劣,建议选用,高防护等级的PLC.

我公司带来,美国进口PLC.恶劣环境专用

.....防护等级  IP67   防水防尘。

....  环境操作温度  -40°C to 70°C

....防震振动      IEC 60068-2-64

.....防冲击         IEC 60068-2-27 test Ea

网友C:
目前生产线上的中间继电器的触点过多大的电流,改成PLC时可能要注意一下。

网友D:
每天通断2万次这么频繁得改电子式的开关才能长期使用。

如晶体管,固态继电器等。。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E:
“每天线圈通断达2万次”,楼主又没有计算一下动作频率呀,然后再查看一下继电器以及PLC输出频率以及机械寿命(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这么高的通断次数,不到5s就需要动作,我觉得常规的继电器都不适合,应该使用软触点才行。

网友F:
一天2万次是多了些,该成PLC的也要注意最还选择晶体管是输出的PLC,不要继电器输出的,否则PLC输出模块一样会坏

网友F:
不过事实上如果改用固态继电器,做好固态继电器的保护电路,那么不用改PLC了,也可以一试的

网友G:
PLC  输入点没有机械动作寿命会较长。输出点分;晶体管输出型,可控硅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存在机械动作,寿命与一般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H:
动作频率较高宜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I:
换固态继电器啊。该PLC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如果坏了不会有大的影响,那就还用这个,坏了就换一个,不到1分钟的事情。

楼主:
大多人意见用固态继电器,先用固态继电器试试吧。

随便问一下:固态继电器有两组或以上通、断吗?

网友J:
有,三相的,同一组信号控制

网友K(2011-04-21):
我的机器这里每天2万次左右,用的是欧姆龙的继电器,一年都要换上四到五次,而另一台机同样的动作,机器是从日本过来的,两年了没换过继电器,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