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VFD-E变频器与DVP-12SA通过485通信怎么通信不上

楼主(2011-01-05):
台达VFD-E变频器与DVP-12SA通过485通信怎么通信不上
用VFD-B都能通信控制 通信端口也选了485通信端口
还有什么地方的设置需要改呢
在线等

网友A:
变频器需要设置吧。有几个参数必须调的,具体你可以咨询台达厂家客服。

网友B:
必须设置为PLC2模式。